[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怎样用单片机采样

楼主(2020-04-2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其中需要对一个BUCK电路的功率进行计算,所以就要用单片机采样嘛。

于是我就遇到了如下困难。(电路图在下面,我的采样点是图中的i1、i2、u1、u2,图中用SABER中的pwm电源代替MCU产生PWM)

首先是图中对电流电压的采样是否合理?(关键是左边的i1,我仿真时觉得电流波动大就加了一个电容,稍微算了一下觉得没问题)

其次是单片机这样驱动开关管会不会对原先的电路产生太大影响?(毕竟有个三极管在那。也怪我模电没学好,连个这都分析不了。。)

还有就是关于saber这个软件的问题,为什么我在i1那想多并联一个电容时,会报错:“ALG_INCONSITENT_IC”:inconsistent intial condition xxxxxxxxxxx

大概就是这样,感谢大神们!

楼主:
电路图在这

网友A:
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  功能实现并不麻烦,  但是这个环路调好, 频率要提高, 那对初学者还是有不小难度的

@airwill :好嘞!
@朱0337 :STM32 应付 20KHz 还是可以的。不要怀疑电路的理论, 但实际中的问题大胆怀疑,仔细求证
频率20k,小弟也不知道算高还是算低.......
打算用STM32,您说的是什么环路?BUCK电路么?我感觉难点在于采样点波动大(我甚至怀疑这个电路的正确性)+单片机对原始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