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三、TN9

楼主:
pi, gp, IO, GPIO, AC
今晚搞了一下TN9(红外体温计模块)

DATA:PB8
CLOCK:PB7
ACK:PB6

代码:
#include "gd32e23x.h"
#include "gd32e231c_star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CK_PIN                         GPIO_PIN_6
#define A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ACK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DATA_PIN                   GPIO_PIN_8
#define DAT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DATA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CLK_PIN                   GPIO_PIN_7
#define CL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LK_GPIO_CLK              RCU_GPIOB

void led_flash(int times);

void ACK_0() { GPIO_BC(ACK_GPIO_PORT) = ACK_PIN;}  //
void ACK_1() { GPIO_BOP(ACK_GPIO_PORT) = ACK_PIN;}

#define DATA            gpio_input_bit_get(DATA_GPIO_PORT,DATA_PIN)

#define CLOCK           gpio_input_bit_get(CLK_GPIO_PORT,CLK_PIN)

float Temp;
float 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ReadData[5];
//float  a,b;

//-----------------------------------------------------------------------------------------
//????:Delay()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5,7,9
{
  while(--us);
}

//-----------------------------------------------------------------------------------------
//????:Delaym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
                        Delay(1);
                }
}
void TN_IRACK_EN(void)
{
        ACK_0();
  Delay(1);
}

void TN_IRACK_UN(void)
{
        ACK_1();
  Delay(1);
}

void InitIO(void)
{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DATA_GPIO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DATA_GPIO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DATA_PIN);
                gpio_mode_set(CLK_GPIO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CLK_PIN);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ACK_GPIO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ACK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ACK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ACK_PIN);

}
void TN_ReadData(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i,j,k,BitState=0;
        for(k=0;k<7;k++)
        {
                for(j=0;j<5;j++)
                {
                        for(i=0;i<8;i++)
                        {
                                while(1)
                                {
                                        if(CLOCK==0)
                                                break;
                                        Delay(1);
                                }
                                Delay(1);
                                if(DATA==1)
                                        BitState=1;
                                else
                                        BitState=0;
                                ReadData[j]= ReadData[j]<<1;
                                ReadData[j]= ReadData[j]|BitState;
                                Delay(1);
                                while(1)
                                {
                                        if(CLOCK==1)
                                                break;
                                        Delay(1);
                                }
                        }
                }
                if(ReadData[0]==Flag)
                        k=8;
        }
        TN_IRACK_UN();
}
float TN_GetData(unsigned char X)
{

  InitIO();
        TN_ReadData(X);
        Temp=(ReadData[1]<<8)|ReadData[2];
        Temp=(float)Temp/16.00-273.15;
        return Temp;
}
float TN_GetTemp(unsigned char mode)
{

        float T;

        {
                TN_IRACK_UN();
                TN_IRACK_EN();
                if(mode==0)
                {
                        T=TN_GetData(0x4c);

                }
                else
                {
                        T=TN_GetData(0x66);

                }
        }

        return T;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KEY and LED, configure SysTick */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GPIO);
    systick_config();
    gd_eval_led_init(LED1);

    /* flash the LED for test */
    led_flash(1);
    delay_1ms(500);
    gd_eval_led_on(LED1);
                InitIO();
    while(1)
                {

                                        Temp1=TN_GetTemp(0);
                                        Temp2=TN_GetTemp(1);

                                        delay_1ms(500);
    }
}

/*!
    \brief      flash the LED for test
    \param[in]  times: times to flash the LEDs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led_flash(int times)
{
    int i;
    for (i = 0;i < times;i++){
        /* delay 500 ms */
        delay_1ms(500);
        /* toggle the LEDs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delay 500 ms */
        delay_1ms(500);
        /* toggle the LEDs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

效果图:

工程:

网友A(2020-04-29):
体温红外模块用的是IO模拟的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温红外模块用的是IO模拟的接口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