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会不会产生问题

楼主(2020-04-28):
我设计一块线路板,里面有2个cpu, 一个是供电电源3.3V, 还有一个是51系列,供电电源5V,两个CPU之间用串口通信,由于电平不一致,所以我在RXD上接有电阻分压,但TXD我觉得是输出到51系列的RXD,所以我就将它们直连,51系列的CPU不能设置IO的输入输出方向和功能(不像430可以设置),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产生问题?

网友A:
目前我试验下来几天都没问题,不知道时间长会不会坏掉?

网友B:
我见过这种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做I2C通信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建议都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有一种典型的电路是使用MOS管进行电平转换比较稳定。电阻分压的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问题。

网友D:
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使用电阻分压或者使用mos管来做,要么用电平转换芯片都可以。

网友E:
1,用电阻分压的!
2,可以考虑用7404

网友F:
高到低,分压完全没问题,不要太高也别太小,阻抗合适就行,
低到高串个1k的电阻更安全

网友G:
接51机,完全没必要作电平转换。51的高输出电流太弱了,过压可以被430的保护管吸收。。

网友H:
51  的 MCU 历史久远, 被用了这么多年,  只要电路设计好了, 怎么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