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四、I2C

楼主:
I2c, pi, IO, AC, gp
      之前大多使用模拟方式进行I2C器件操作,一直想试试硬件方式,正好GD32E231C8T6片上资源包含了I2C,官方DEMO里也有使用例程,于是就尝试利用手上的一片0.69寸的OLED进行测试。
一、I2C资源简介

从官方资料上看GD32E231C8T6具有两个I2C(I2C0、I2C1),最高速度可达1MHz。

官方提供的用户手册对于I2C章节的描述非常详细,结合固件库参考手册及例程对于I2C的学习、理解有着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如:

OLED非常小巧96x16像素,自制的一个小模块,对外5根连线:SCL、SDA、RST、VCC、GND,利用了板子上“Ardunio”的PB6、PB7、PB8三个端口:

二、程序实现
      程序参考了DEMO,OLED驱动也是东拼西凑而来。下面是一些主要代码片段: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I2C端口配置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设置PB6为SCL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设置PB7为SDA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i2c_clock_config(I2C0, I2C0_SPEED, I2C_DTCY_2);//快速模式400KH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OLED069_ADDS);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ENABLE);
        i2c_enable(I2C0);
}
void WriteDat(uint8_t I2C_Data)//写数据
{
        //write_i2c(OLED_DEV_ADDR,0x40, I2C_Data);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等待I2C总线空闲

        i2c_start_on_bus(I2C0);                                                                                                //向I2C总线发送启动条件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等待设置SBSEND位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OLED069_ADDS, I2C_TRANSMITTER);//向I2C总线发送OLED地址(0X78)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等待设置ADDSEND位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清除ADDSEND位
        while(SET != 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等待传输数据缓冲区为空

        i2c_data_transmit(I2C0, 0x40);                                                                        //写数据0x40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等待设置BTC位

        i2c_data_transmit(I2C0, I2C_Data);                                                        //oled写入数据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等待设置BTC位

        i2c_stop_on_bus(I2C0);                                                                                                    //向I2C总线发送停止条件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等待停止条件完成
}

void WriteCmd(uint8_t I2C_Command)//写命令
{
        //write_i2c(OLED_DEV_ADDR,0x00, I2C_Command);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等待I2C总线空闲

        i2c_start_on_bus(I2C0);                                                                                                //向I2C总线发送启动条件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等待设置SBSEND位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OLED069_ADDS, I2C_TRANSMITTER);        //向I2C总线发送OLED地址(0X78)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等待设置ADDSEND位

        i2c_flag_clear(I2C0,I2C_FLAG_ADDSEND);                                        //清除ADDSEND位
        while(SET != 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等待传输数据缓冲区为空

        i2c_data_transmit(I2C0, 0x00);                                                                        //写命令0x00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等待设置BTC位

        i2c_data_transmit(I2C0, I2C_Command);                                                //oled写入数据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等待设置BTC位

        i2c_stop_on_bus(I2C0);                                                                                                    //向I2C总线发送停止条件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等待停止条件完成
}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i2c_gpio_config();//OLED端口配置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OLED_ShowStr(0,0,"GD32E231C8T6",2);
                delay_1ms(1000);

                OLED_ShowCN(0,0,0);        //兆
                OLED_ShowCN(16,0,1);        //易
                OLED_ShowCN(32,0,2);        //创
                OLED_ShowCN(48,0,3);        //新
                OLED_ShowCN(64,0,4);        //科
                OLED_ShowCN(80,0,5);        //技
                delay_1ms(1000);
        }
}

三、结果

下面是将上次RTC实验的程序加入后重新写了一个12x16的字体,这样可以将整个像素点都利用上显得更加饱满,想着做块手表戴戴。

网友A(2020-04-29):
这个oled显示板哪里来的,小巧玲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led显示板哪里来的,小巧玲珑,不错。

从其他论坛买的半成品板子上拆的。

网友B:
直接的去控制SCL,SDA高低电平的输出

网友C:
硬件I2C能与软件I2C一起用一个I2C通道么

网友D:
摸你iic是不是简单一些呢

网友E:
这个的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F:
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G:
如何设置 硬件 i2c 外设的从设备

网友H: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I:
中断方式和查询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J:
GD32E231C8T6很给力的。

网友D:
使用模拟方式方便。

网友E:
内部集成的i2c电路怎么样

网友C: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网友F:
gpio软件模拟IIC与硬件IIC驱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G:
I2c硬件上是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网友K:
提供了标准库函数?

网友H:
怎么使用i2c硬件接口怎么定义

网友J:
带有其他的外设开发资料吗?

网友I:
I2c总线比较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的去控制SCL,SDA高低电平的输出

硬件模块自己产生i2c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I2C能与软件I2C一起用一个I2C通道么

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摸你iic是不是简单一些呢

模拟的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效果怎么样呢

还好

楼主:
这个实验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断方式和查询方式有什么区别

中断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设置 硬件 i2c 外设的从设备

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实验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J:
GD32E231C8T6很给力的。

的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模拟方式方便。

如果没有i2c接口只能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集成的i2c电路怎么样

内电路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挺好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io软件模拟IIC与硬件IIC驱动有什么区别

实际使用后会有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I2c硬件上是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供了标准库函数?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使用i2c硬件接口怎么定义

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有其他的外设开发资料吗?

具体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I2c总线比较复杂呢。

是挺复杂

网友L(2020-11-12):
官方例程给的I2C实验玩玩可以,全是靠while等待,用在产品中就灾难了。FV103的代码官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但是中断方式还是有while,也提供了超时的例程,switch case结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官方例程给的I2C实验玩玩可以,全是靠while等待,用在产品中就灾难了。FV103的代码官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 ...

谢谢指教,我去看看

楼主:
显示面积有点小,还要外置升压。

网友M(2021-08-25):
你好,我用硬件IIC模拟的时候发现ADDSEND在地址发送后,硬件并不会置1,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