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疫苗间隔2周去打 有问题吗?

楼主(2020-04-29):
由于疫情的原因,错过了打疫苗的时间
现在去打,有些必须要6个月之内打完,
这就造成了 从4个月到6个月 这3个月期间
五联苗和13价肺炎要间隔2周,也就是半个月打一次
意思就是 不同疫苗间隔半个月,同种疫苗间隔1个月
这样打的话,孩子能行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要看疫苗本上的时间,每个小孩都有一个疫苗本,上面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打什么疫苗。这个本是上学要用的。

楼主(点评):
咨询了 卫生所 说是可以

网友B:
好像可以同时打几种疫苗,会让你找分不同的位置。 时间较近,护士会换位置打。你可以看给你本子上,每次应该都有写打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同时打几种疫苗,会让你找分不同的位置。 时间较近,护士会换位置打。你可以看给你本子上,每次应 ...

嗯 卫生所说 可以 就怕对孩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