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接2个mos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4-29):
单片机发送低电平,则Q5(pmos导通),然后Q6导通,最终CON3的TX也是低电平;单片机发送高电平时,CON3的高电平来自哪里,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发送低电平,则Q5(pmos导通),然后Q6导通,最终CON3的TX也是低电平;单片机发送高电平时,CON3的高电 ...

1.高电平来自外部设备的RX管脚上的上拉电阻,Q6属于开漏输出(需要上拉到高电平)。
2.这个电路目的应该是与外部设备的串口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这电路上115200波特率,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C:
是的, 应该 232 信号转 TTL 信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上115200波特率,可能会有问题的。

感谢指导!请问波特率的限制是哪几个元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应该 232 信号转 TTL 信号的电路

这个电路作用是电平匹配的

网友D:
一粒PMOS就够用,不需要两粒互补的MOS管。
实现 电平转换、增强电流驱动能力两个功能。有少量外部干扰隔离的能力
C11 有限制速度的风险,看MCU IO 口的驱动能力。
C1作用、R8 参数有必要再斟酌一下

网友E: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