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电感”应用于BUCK电路完全失去了其“电感”特性

楼主(2020-04-29):
有人说,GIC有源“电感”可以用于BUCK电路,那么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注意,GIC“电感”原本通常是对地使用的,即一端接地。

关于GIC“电感”,具体可看看下帖:

有源“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290-1-2.html

楼主:
由上面引帖可知,GIC一端看进去确实类似于“电感”,只要运放非饱和。但是,从另一端看进去却是个“电阻”。

如果GIC“电感”一端接地(即对地使用),那么其就具有电感的特性。但是如果不是对地使用,那么另一端并不具备电感特性,显然不能等效于电感

楼主:
BUCK电路用GIC“电感”替代真实电感,其“电感”输出端反看进去等效于一个“电阻”,那么相当于输入电源串接一个电阻驱动后面电路

楼主:
对于负载端而言,这种相当于输入电源串接一个电阻然后再电容滤波的等效结果完全不是BUCK电路所期望的,因为其已经失去了电感能量传输特性。

楼主:
那么再看看这个所谓的“电源串接一个电阻”中电源是什么?由电路可知,这个“电源”是电源经运放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面引帖可知,GIC一端看进去确实类似于“电感”,只要运放非饱和。但是,从另一端看进去却是个“电阻” ...

你家电路传递函数的推导,不是这样的:

而是这样的?

违规逆行,叫经抓住,扣12分,掉消驾兆!

所以,你不会开车,只能是复旦保安!

楼主:
既然“电源”主要是运放提供的,那么能量主要就不是由GIC“电感”的输入端注入,而是通过运放电源供给。这实际上就似乎等效于一个跟随器串接电阻

楼主:
这种“等效”,别说效率了,基本上根本就不是一个BUCK电路。

网友A:
和保安没有办法交流,隔行如隔山,交流太困难了。

你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满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