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MakeFile工具

楼主(2020-04-29):
为什么要使用Makefile工具?
当源码文件比较多的时候,不适合直接gcc命令来编译,这时候需要一个自动化编译工具来编译。Make 一般说是GNU Make 是一个软件,用于将源码文件编译器为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make工具主要用于完整自动化编译,make编译的时候需要Makefile文件提供编译文件。

楼主:
引入Makefile

gcc  a.c  b.c  -o  test
  1. a.c------>***.s------>***.o
  2. b.c------>xxx.s------>xxx.o
  3. xxx.o + ***.o ------>test
缺点:修改任一个文件所有.c都要重新编译,文件更多时可想而知,时间耗不起!
改进:应该分别编译,最后再链接
  1. gcc  -c  a.c
  2. gcc  -c  b.c
  3. gcc  a.o  b.o  –o  test
为此需要一个这样的工具:

01.如果工程没有编译过,那么工程中的所有.c文件都要被编译并且链接成可执行程序。
02.如果工程中只有个别C 文件被修改了,那么只编译这些被修改的C 文件即可。
03.如果工程的头文件被修改了,那么我们需要编译所有引用这个头文件的C 文件,并且链接成可执行文件。

楼主:
2.makefile 的基本规则: 当依赖比目标新执行命令
目标文件:依赖文件
TAB  命令
根据Makefile的基本规则,我们针对上面的gcc编译过程来写一个Makefile文件,如下所示
test: a.o  b.o
        gcc  –o  test  a.o  b.o
a.o:   a.c
        gcc  -c  a.c
b.o:   b.c
        gcc  -c  b.c
clean:
rm *.o
rm test
这样我们使用 make 命令就可以完成对 a.c  b.c的编译和链接,直接生成test执行文件。

楼主:
3.makefile 的变量
Makefile 也可以添加变量,但Makefile跟C语言不一样,没有类似于 int char …等很多的类型,只有字符串类型,比如可以定义一个 object = a.o b.o  引用变量使用$(objdect)即可。
这样就可以将上面的Makefile尽心简化,不需要输入两次的 a.o b.o, 具体如下:
objdect = a.o  b.o
test: $(object)
        gcc  –o  test  $(object)
a.o:   a.c
        gcc  -c  a.c
b.o:   b.c
        gcc  -c  b.c
clean:
rm *.o
rm test

楼主:
4.Makefile的通配符 %和自动化变量
对于上面的Makefile如果有很多.c文件,那我们就需要写很多依赖规则,可以使用通配符来对其简化,%.c 表示所有的.c文件,%.o表示所有的.o文件,当然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
b.o 依赖于 b.ca.o依赖于a.c 等写成 %.o 依赖%.c的形式。对于命令则需要引入另一个叫做自动化变量了,如何通过一行命令来从不同的依赖文件中生成对应的目标?自动化变量就是用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在自动化变量中常用的是$@$<$^
$@ : 规则中目标集合
$< :依赖文件集合中的第一个文件
$^ :所有依赖文件的集合
这样我们又可以对MakeFile进行简化啦……….,如下所示:
objdect = a.o  b.o
test: $(object)
        gcc  –o  test  $(object)
%.o: %.c
        gcc  -c  lt;
clean:
rm *.o
rm test

楼主:
5.Makefile伪目标
我们总是使用make clean来执行删除任务,单当我们在当前目录添加一个名为clean的文件,那么make clean还能奏效吗?如下:
解决办法:使用伪目标,将clean定义为假想目标即可。
objdect = a.o  b.o
test: $(object)
        gcc  –o  test  $(object)
%.o: %.c
        gcc  -c  lt;
clean:
        rm *.o test
.PHONY:clean
再次make clean 可以正常对make产生的文件尽心清理。

楼主:
6.Makefile条件判断
Makefile同样支持条件判断,语法有两种如下:

<条件关键字>

        <条件为真时执行的语句>

endif

<条件关键字>

        <条件为真时执行的语句>

       <条件为假时执行的语句>

endif

条件关键字:ifeqifneqifdefifndef,四个条件关键字分为两对:ifeqifneq用于是否相等;ifdefifndef 用于判断是否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