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休眠后怎么用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唤醒

楼主(2020-04-29):
就是不知道程序结构怎么写

网友A:
没用过PIC单片机,看网上说可以看门狗唤醒。
休眠前,使能看门狗功能,然后执行休眠操作。
它家的看门狗自己研究研究,不难的

网友B:
看门狗作用后都是复位,带电复位,RAM的内容是不会变的,PIC有个专门的寄存器标记是哪一种复位,通过这个标记执行不同的程序状态

网友C:
看门狗唤醒时,程序恢复到sleep之后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