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电感”应用于BOOST电路

楼主(2020-04-29):
之前说了

GIC“电感”应用于BUCK电路完全失去了其“电感”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1574-1-1.html

楼主:
那么,如果是BOOST电路呢?

BOOST电路的电感一端接地(或电源),这看似符合GIC“电感”的使用惯例。但是,至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真实电感由电动势所致电压可以超出输入电源电压范围,而GIC“电感”办不到。

楼主:
如果达不到这种升压的效果,那么GIC“电感”也不可能用于BOOST电路。

楼主:
由此可见,GIC“电感”根本就不会用于替代开关电源中的电感。这不仅是效率问题,而根本在于其功能问题。

网友A:
GIC“电感” 当中的字母 G 是什么意思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C“电感” 当中的字母 G 是什么意思啊 ??

GIC,通用阻抗变换器。

网友B(2021-01-23):
GIC 只是一个电容,如果从开关电路的电源取电,输出极其量不过是倍压,除非 GIC 的电源是独立的並且远高于开关电路的电源电压,还有,GIC 用来带负载的是 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