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初始化6ULL的GPIO

楼主:
我们回忆STM32GPIO初始化流程:
1.      是能GPIO的时钟
2.      设置IO复用,将其复用为GPIO
3.      配置GPIO的电气属性
4.      使用GPIO,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20-04-29):
I.MX6ULL IO的初始化:
1.使能时钟,CCGR0~CCGR6这7个寄存器控制着6ULL所有外设时钟使能,简单粗暴,直接设置CCGR0~CCGR6这7个寄存器的值全部为0XFFFFFFFF,相当于使能了所有外设时钟。
2.IO复用:设置寄存器IOMUXC_SW_MUX_CTL_PAD_GPIO1_IO03,bit3~bit0为0101即设为GPIO模式,如下图所示:

楼主:
3.配置GPIO的电气属性:设置寄存器IOMUXC_SW_PAD_CTL_PAD_GPIO1_IO03,主要设置压摆率、速度、驱动能力、开漏、上下拉等。
4.配置GPIO功能,设置输入和输出。这点和STM32不同,需要设置GPIO1_ GDIR寄存器bit3为1,GPIO1_IO03设为输出模式;设置GPIO1_ DR寄存器bit3为0,即GPIO1_IO03输出低电平。寄存器详情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3.配置GPIO的电气属性:设置寄存器IOMUXC_SW_PAD_CTL_PAD_GPIO1_IO03,主要设置压摆率、速度、驱动能力、开 ...

你也在搞这个呀,写驱动还是在搞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在搞这个呀,写驱动还是在搞裸机

从裸机开始搞起

网友A:
我也要搞,买了块原子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搞,买了块原子的开发板

到时候一起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一起交流下

好啊

网友B:
S5PV210 裸机开始+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PV210 裸机开始+1

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