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口产品需求,报酬30000元

楼主(2020-04-29):
充电口产品需求
1、从iPhone手机USB接口取电;
2、长期插在iPhone手机充电口上便捷,随手机随身带不容易丢
4、产品安装好后产品任何部位不得突出手机保护壳外边沿不能突出超过手机壳边缘,不然显得很突兀,突出部分伸出手机壳外边缘不得超过1mm
5、产品提供磁吸触点,以便保留用户原有的数据线功能;
6、产品附件:通过一个磁吸转接头,插装在用户原有的数据线插头上,把用户原有的数据线改造成磁吸数据线;
7、产品体积必须要小需满足以下需求
产品需要封装成看上去像防尘塞,要嵌入到手机充电口而不能凸出手机保护壳。
②目前本产品所用到的器件如下:
1. 蓝牙IC尺寸:2.45x2.45x0.47mm
2. 外部晶振尺寸:20x16x0.55mm
3. 电感器1个:0.98x0.52x0.52mm
4. 0201阻容器件6个:0.6x0.2x0.2mm
5. iPhone充电口取电IC:1.3x2x0.52mm
6. 0402电容器件2个:1.2x0.65x0.65mm
7. 三极管:1.6x1.2x0.45mm
8. 安全芯片IC:2x1.6x0.08mm
9. 除了以上第8点安全芯片不可更换之外,其他IC若贵方有更好的推荐可随意更换,但需要保证能够正常iPhone充电口的otg取电及必须要有蓝牙功能
要求的电路尺寸大小电路板尺寸需要无具体要求,需要结合iPhone充电头尺寸大小进行布线布局设计,iPhone充电头尺寸大小为:6.6x6.6x1.52mm,电路板需预留相应IC下载接口
④产品形态如下

这对芯片封装及芯片的集成度有很高的要求,涉及到芯片选型、芯片封装、PCB设计及注塑成型等工艺,需要综合考虑,综合设计
⑥报酬30000元,需提供样品10个及整套设计方案

网友A:
再加一个0都没办法玩.

网友B:
外部晶振尺寸不就比那个充电头的尺寸大了吗?这如何玩

网友C:
理论上能, 看能烧多少钱,多大产量而已,

网友D:
这个头应该比手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0都没办法玩.

哥们,你这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晶振尺寸不就比那个充电头的尺寸大了吗?这如何玩

目前16晶振有2016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能, 看能烧多少钱,多大产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头应该比手机贵

哥们,方案比手机贵,成品量产可定便宜了

网友C:
行业来说你以 100K 的定制量, 向厂家定裸片,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少封装的体积了,   生产设计成本这么高,市场接受价只怕不超过20块,难受

网友E:
先问下晶振厂家,能否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