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MOS管的参数 功率耗散 (Power Dissipation) 怎么理解

楼主(2020-04-29):
同样的硬件电路板子,同样的使用条件(通过同样的大的电流),只是单纯的替换MOS管,

最大功率耗散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这个参数值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我的理解应该是越大越好,我认为这个值越大,说明这个MOS管能够承受的发热损耗功率更大,也就是更耐热,更耐热也就是意味着更不容易损坏。

例如同样是2301这个mos,我认为vishay的这个参数要比长电的这个参数好?

用了好几年的MOS管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参数怎么看,麻烦老司机给科普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Pd=温升/热阻,也就是Pd达到max值时Tj也到最大了

网友B(2021-04-26):
sot-23  功率1.6W?这个参数肯定必须附加条件,否则没有一个管子扛得住。
所谓耗散功率,就是简单的用电压电流乘积去算就是了,在高频率开关条件下,则可能开关边沿功耗比静态功耗还大都说不定。

网友C(2022-12-23):
Pd找个参数是一个在jedec标准下的稳态参数,标准一般在给热阻参数的时候会有说明(2盎司铜厚,四层电路板,一平方英寸大小(具体查查标准,记不太清了))

另外有一个参数可能也很关键,EA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d找个参数是一个在jedec标准下的稳态参数,标准一般在给热阻参数的时候会有说明(2盎司铜厚,四层电路板, ...

补充

对于楼主提到的vishay的器件,以下是计算的结果

Pd=1.6W  @Tc=25℃

这个参数与稳态热阻
Rthjf相乘得到温升
Tr=PdXRthjf=124.8℃

结温 Tj=Tr+Tc=149.8=150℃   (最大允许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