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105输入管脚能悬空吗

楼主(2020-04-29):
INA105用来采集电流信号的,因为采样电阻有多种阻值所以就没有焊接,这样的电路有好几路,电路板机器焊接后第一次上电就发现有的通道输出电压不正常,正常的输出0V,不正常的就输出有电压。请问INA105的输入端能这样悬空吗?管脚悬空然后用机器焊接会造成这个芯片损坏吗?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出现输出电压不正常也是正常的,因为输入是不确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