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出电压信号不稳定

楼主(2020-04-29):
5V供电已经用镍锌共模电感隔离,传感器输出2.6994V~2.7086V(初始值)小数点第三位、第四位不断的跳动,数据是五位半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怎么才能让模拟信号稳定1mv不跳动。

@zyj9490 :传感器的相应频率是0.1~1khz
@13726264993 :变动的频率是多少?
@13726264993 :50阶,
@zyj9490 :要多少滤波呀?大量是什么程度,能指点一下嘛?
大量滤波

网友A:
1. 如果被测值本身在跳动,那读数必然跳动。
2. 如果传感器激励源跳动,那读数必然跳动。
3. 因以上原因跳动的,加共模电感无效。
4. 在找到跳动原因之前,冒然使用“大量滤波”是不合适。

解决这类问题是有套路的,
必须逐级验证,要有足够稳定的源和表以及清晰的思路,才能帮你找到症结所在,之后的解决通常比较简单。

@13726264993 :如果是直流信号值,变动纯属是偶然随机误差造成,简单暴力的方法是加和平均,牺生响应时间性能。不过归根还是要找到变动的原因,从变动周期上看是否有工频周期的相似信。
我验证过我的电源和表,输入5.0012V电压,万用表显示5.0012,5.0011两个字跳。直接把这个5.0012V电源供给传感器,但传感器输出型号字的值在2.5490V~2.5590v,跳动的幅度最大到达12mv。

网友A:
直接测量5V时,源内阻小,测量线长度影响小;
测传感器输出时,源内阻大了,
建议使用屏蔽线连接测试,并把屏蔽层先接到5V地,也可以尝试把万用表的“地线”(不是信号输入端)连接到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量5V时,源内阻小,测量线长度影响小;
测传感器输出时,源内阻大了,
建议使用屏蔽线连接测试,并把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