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9-11-01):
最近想实现通过定时器对ADC进行采样处理,无法进入定时器2的中断,这是为什么? 1、对GPIO进行配置/**
  * @brief  ADC GPIO 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macADC_GPIO_APBxClock_FUN ( macADC_GPIO_CLK, ENABLE );

        //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
        // ADC 5个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mac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2、对ADC和DMA进行配置
/**
  * @brief  配置ADC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打开ADC时钟
        macADC_APBxClock_FUN ( macADC_CLK, ENABLE );

        // 复位DMA控制器
        DMA_DeInit(macADC_DMA_CHANNEL);

        //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32 ) ( & ( macADCx->DR ) );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数据源来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缓冲区大小,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acNOFCHANEL;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初始化DMA
        DMA_Init(mac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 通道
        DMA_Cmd(mac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 模式配置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单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macNOFCHANEL;

        // 初始化ADC
        ADC_Init(macADCx,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3、对定时器进行配置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参数初始化 TIMx 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12;         //设置100ms一次TIM2比较的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        //系统主频72M,这里分频720,相当于100K的定时器2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5000;                  //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输出极性,如果是PWM1要为Low,PWM2则为High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TIMx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设置 TIMx 内部时钟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在 CCR2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DISABLE);          //使能或者失能 TIMx 更新事件
}
4、定时器中断中断: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IAUFIN[EleValue.Count]=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macADC_CHANNEL1);
          EleValue.Count++;
                                  if(EleValue.Count==63)
                                        {
                                                  EleValue.Count=0;
                                                  EleValue.Flag=1;
                                                  TIM_Cmd(TIM2, DISAB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