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大神们帮看看,为什么纹波这么大?

楼主(2020-04-29):
如下图,PWM占空比为50%,放大倍数2倍。A点纹波20mV左右,但输出时纹波达到600mV。这是为何?

网友A:
R33挪到运放输出端,而且这个运放视乎不太适合做低倍数放大。

唯一正解

网友B:
A点接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C:
信号抓张图吧,估计跟你的供电电源有关

网友D:
一看你这个应该是做的PWM/DAC,在R33上并电容成有源滤波,比你信号上去一比一滤波要强的多

网友E:
明显是电路错误,R33反馈移到R32前面,先放大,再RC低通,否则C接到输出,容易振荡。
任何设计,都尽量用标准常规的电路,不要自己想当然。

网友F:
输出串的R和和对地的C造成移相了,估计输入的纹波和输出的纹波,频率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电路错误,R33反馈移到R32前面,先放大,再RC低通,否则C接到输出,容易振荡。
任何设计,都尽量用标 ...

谢谢,这个电路是公司之前就做好的,我没也很奇怪R32为什么放在哪个地方,但一直在用,所以我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串的R和和对地的C造成移相了,估计输入的纹波和输出的纹波,频率都不一样。 ...

谢谢大佬,的确是移相了,输入输出的纹波频率是不一样。具体的修改为:1.R33移到反馈后面???2.A点正输入端要不要加个对地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确是移相了,输入输出的纹波频率是不一样。具体的修改为:1.R33移到反馈后面???2.A点正输 ...

R33移出反馈环路是最容易实现稳定的。只要前面的PWM信号是一直存在的,A点要不要电阻对电路功能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R33移出反馈环路是最容易实现稳定的。只要前面的PWM信号是一直存在的,A点要不要电阻对电路功能没影响。 ...

好的,有空时我改来试试。谢谢大神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A:
R33挪到运放输出端,而且这个运放视乎不太适合做低倍数放大。

是的,这段时间我重新测试了,TLC274这个运放不适合用在这个电路,改成LM324就完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