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STM32的FLASH复位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20-04-29):
我使用STM32F103RET6的时候要对其内部FLAS进行读写,但是当我执行完写操作之后,板子不能复位,一按复位按键或者执行软重启命令,程序就会死~~读写操作的初始地址是0x08040000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说的一点也不详细。
程序就会死,然后呢?重新上电还能活过来吗?
要是重新上电也活不过来,那可能你把程序破坏了,所以一复位就死机一点也不奇怪,
另外你也没说你程序啥样,谁知道你说的地址跟你程序本身的地址是不是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