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关于SPI从机数据移位问题

楼主(2020-04-29):
在调试NUC442的过程中,发现从机MISO发出的数据会移位,不能和主机设为一致的模式吗?想问下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应该吧,主机和从机的设置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什么移位?高低位顺序不同?可以设置的

网友C:
大小端模式没有设置对?

网友D:
1,多接接地点
2,SPI信号串上电阻,看波形会不会改善。,

网友E:
没有跟随CLK节奏?

网友F:
这个必须要跟主机模式一样了,如果单片机作为主机,肯定要跟从机一样,一般从机是存储芯片或者什么固定的东西。

网友G: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个要看不能修改的那个是怎么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