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7

楼主:
向日葵的武士

网友(2019-11-0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STM32
,
供电
,
电压
,
USB
,
USB转串口
是这样的,我在做项目的时候,用到了12v的电压
12v电压用变压器提供的,这时候我用电压表黑表笔接变压器提供的12v的地,红表笔接32的5v这时候电压表显示的是-0.9v
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是v2,供电是不是用usb转串口供电的啊?
如果我要用12v给单片机供电的话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现在求问,怎么做到给单片机供电,不用usb转串口供电。12v转5v之后应该接哪里呢?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