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开关电源电压有附图

楼主:
老板买了一个开关电源是一个600W 48V 的,现在想把它改成24vV ,需要改动开关电源上哪个元器件,请大神指教下
图600-48为要更改的开关电源,
图600-24为是一个外观和那个600-48一模一样的开关电源!
想把600-48改成这个600-24一样的电压输出,具体怎么操作,或者思路!请大神指教

网友A(2020-04-29):
照片看不清楚U1、U2到底是啥型号。楼主给出U1、U2型号才好分析改哪里。还有,楼主第一张图左上角,8个脚的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B:
你把pwm控制器搞出来,就明白了,只不过改了过后可能影响其他指标。

网友C:
调节占空比,应该是个电阻,你在微调输出电压的电位器支路里去找电阻,24V,48V的不同值即是。

网友D:
变压器扎数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