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组及结构体的操作问题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11-01):
最近在万年历其中农历汉字显示部分遇到 了点问题:
1.首先避开SD卡字库 ,在代码中采用取字模的办法。
2.设计思路:字模存放在数组中,数组采用结构体封装。
3.设计显示函数,显示函数在结构体中取字模显示。
问题:在显示函数设计API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struct Sky_Code
{
        unsigned char sky_code1[128];   //字体为32X32
        unsigned char sky_code2[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3[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4[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5[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6[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7[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8[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9[128];
        unsigned char sky_code10[128];
};

void Dis_skycod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struct Sky_Code *sky)   //这个接口怎么设计
{
uint8_t page , column;
uint32_t tmp_char=0;
uint32_t number[128];                   //当初的思路是:通过API把结构体某成员传递进来 ,然后把该成员赋值给number数组

LCD_OpenWindow(x, y, 32, 32);
LCD_ILI9341_CMD(0X2C);

for(page=0; page< 32; page++)
{
  tmp_char=(number[page*4]<<24);
  tmp_char|=(number[4*page+1]<<16);
  tmp_char|=(number[4*page+2]<<8);
  tmp_char|=number[4*page+3];

   for (column=0; column< 32; column++)
        {
                 if ( tmp_char & (0x01<<31) )
                 {
                  LCD_WR_Data(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GROUND);
                 }
                tmp_char <<= 1;
       }
   }
}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农历日期显示需要39个汉字  如果每个字体显示都编写一个显示函数那代码就要1k多行。
执行的功能是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字模。也就是传入的数组不一样。。。针对这一点想到了用结构体封装数组,然后通过结构体来操作显示函数。

求大神指点》》》或者那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

/*******************************************************************************************************************************************/
问题已解决:
      第一种方案:直接使用数组做为显示函数的变量输入。这是最简单的。
      第二种方案:还是把数组用结构体封装,用结构体成员作为输入变量。
/*******************************************************************************************************************************************/

方案一:

数组定义参考上边的。

void Dis_skycode11(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unsigned char v[128])
{

uint8_t page , column;
uint32_t tmp_char=0;

LCD_OpenWindow(x, y, 32, 32);
LCD_ILI9341_CMD(0X2C);

for(page=0; page< 32; page++)
{
  tmp_char=(v[page*4]<<24);
  tmp_char|=(v[4*page+1]<<16);
  tmp_char|=(v[4*page+2]<<8);
  tmp_char|=v[4*page+3];

   for (column=0; column< 32; column++)
        {
                 if ( tmp_char & (0x01<<31) )
                 {
                  LCD_WR_Data(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GROUND);
                 }
                tmp_char <<= 1;
     }
  }
}

方案二: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128];               //点阵码数据
};

const struct  typFNT_GB16 codeGB_16[] =     // 字库 字码
{
"子",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3,0xFF,0xFF,0xE0,0x00,0x00,0x01,0xE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6,0x00,
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1,0xC0,0x00,0x00,0x01,0xC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10,0x00,0x01,0x80,0x38,0x3F,0xFF,0xFF,0xFC,
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
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3F,0x8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丑",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E0,0x04,0x0C,0x00,0xC0,0x00,0x0C,0x00,0xC0,
0x00,0x0C,0x00,0xC0,0x00,0x0C,0x00,0xC0,0x00,0x0C,0x00,0xC0,0x00,0x0C,0x00,0xC0,0x00,0x08,0x01,0x80,0x00,0x0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7,0xFF,0xFF,0x80,
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0x00,0x18,0x01,0x80,
0x00,0x10,0x01,0x80,0x00,0x30,0x01,0x80,0x00,0x30,0x03,0x10,0x00,0x30,0x03,0x38,0x3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PutGB16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Color)
{
         unsigned int i,j,k,a;
        uint8_t page , column;
        uint32_t tmp_char=0;
        uint32_t table[128];

       LCD_ILI9341_CMD(0X2C);

        for (k=0;k<1280;k++)
        {
           if ((codeGB_16[k].Index[0]==c[0])&&(codeGB_16[k].Index[1]==c[1]))
           {
             for(i=0;i<128;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
               table=m;
             }

         for(page=0; page<32; page++)
          {
          tmp_char=(table[page*4]<<24);
         tmp_char|=(table[4*page+1]<<16);
        tmp_char|=(table[4*page+2]<<8);
       tmp_char|=table[4*page+3];

     for (column=0; column< 32; column++)
    {
     if ( tmp_char & (0x01<<31) )
     {
       LCD_WR_Data(f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GROUND);
     }
    tmp_char <<= 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