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DSPIC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9-11-01):
#include "p30f501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61509V.h"

_FOSC(CSW_FSCM_OFF & XT_PLL8);
_FWDT(WDT_OFF);
_FBORPOR(MCLR_EN & PBOR_OFF);
_FGS(CODE_PROT_OFF);

unsigned int temp=0,Lowarm=100,an_cnt=0,t_cnt=0,cnt=0,cnt1=0,cnt2=0;
unsigned char intens=1,m_intens=0,f_intens=0,ff_intens=0,in=7,et=0x44,flag_1=0,zb_flag=0;
unsigned int shuzhi=0,f_shuzhi=0,ff_shuzhi=0,m_shuzhi=0;
unsigned int speakTime=0;//xujj
unsigned char lowArmFlag=0;//显示函数标志

int main (void);
void initINT();//xujj
void  Uart2int(void);
void Uart1int(void);

void  INIT(void);
void initPWM();

int main(void)
{
        INIT();
        TFT_Initial();
        intdisplay();
        LATCbits.LATC13 = 0;

        Uart1int();
        Uart2int();

    while(1)
    {

    if(flag_1==1)
         {
         flag_1=0;

              if(shuzhi>=Lowarm)

                    {
                      LATCbits.LATC13 = 1;
                    }
               else
                      LATCbits.LATC13 = 0;

           LCD_PutString_shuzi(shuzhi,White,Black);
           LowArm_display(Lowarm);
           delay(200);

             U1MODEbits.UARTEN = 1;
             IEC0bits.U1RXIE = 1;
             IFS0bits.U1RXIF = 0;
             U2MODEbits.UARTEN = 1;
             IEC1bits.U2RXIE = 1;
             IFS1bits.U2RXIF = 0;
     }
    }
}

void INIT(void)
{
      TRISB = 0;
      TRISC = 0x00;
      TRISD = 0x0f00;
      TRISF = 0x14;
      TRISG = 0;
      LATGbits.LATG3 = 1;
      LATCbits.LATC13 = 1;
      LATCbits.LATC14 = 1;
      _LATD6 = 0;
      _LATD7 = 1;
      _LATD0 = 1;
      _LATF6 = 0;
}
void Uart1int(void)/////串口1
{
    U1BRG = 143;
    IPC2bits.U1RXIP = 2;
    U1STA = 0x0000;
    U1MODE = 0x8000;
    IEC0bits.U1RXIE = 1;
    IEC0bits.U1TXIE = 0;
    IFS0bits.U1RXIF = 0;
    IFS0bits.U1TXIF = 0;
    INTCON1 = 0X0000;
}

void Uart2int(void)/////串口2
{

      IPC6bits.U2RXIP = 3;
      U2STA = 0x0000;
      U2MODE = 0x8000;
      IEC1bits.U2RXIE = 1;
      IEC1bits.U2TXIE = 0;
      IFS1bits.U2RXIF = 0;
}

void initPWM()////定时器
{
  unsigned int PW=1360;
  T2CON=0x0010;//预分频比1:8
  OC8RS=PW;
  OC8CON=0x0006;//pwm 模式
  TMR2=0;
  PR2=PW*2;
  T2CONbits.TON=1;//打开定时器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1RXInterrupt(void)///串口通信 传输数据 动态显示
{

      unsigned char cnt,rep_data[4];
     IFS0bits.U1RXIF = 0;
     if(U1RXREG == 0x88)
       {
           IEC0bits.U1RXIE = 0;
           for(cnt=0;cnt<4;cnt++)
                 {
                     while(!U1STAbits.RIDLE);
                     rep_data[cnt] = U1RXREG;
                 }
            flag_1=1;
            shuzhi = rep_data[0]*256+rep_data[1];
            intens = rep_data[2];
            et = rep_data[3];
            U1STAbits.UTXEN = 0;
            U1MODEbits.UARTEN = 0;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RXInterrupt(void)
{

     unsigned char rep_data=0;
//     RXValue = U2RXREG;
   IFS1bits.U2RXIF = 0;
     if(U2RXREG == 0xFF)
       {
           IEC1bits.U2RXIE = 0;
           while(!U2STAbits.RIDLE);
           rep_data = U2RXREG;
            if(rep_data==0x0D)
             {
                 Lowarm+=10;
                 if(Lowarm >=1000)
                   Lowarm = 10;
             }
            if(rep_data==0x09)
             {
                 Lowarm-=10;
                 if(Lowarm ==0)
                  Lowarm = 1000;
             }
            flag_1=1;

            U2STAbits.UTXEN = 0;
            U2MODEbits.UARTEN = 0;
       }
}

/*外部中断初始化,利用外部中断检按键的电平变化*/
void initINT()
{
INTCON1 = 0x8000;
//外部中断负边沿,极性选择位
INTCON2 = 0x001f;
//外部中断允许位
// IEC1bits.INT1IE=1;
IEC1bits.INT2IE=1;
IEC2bits.INT3IE=1;
//复位外部中断标志位
IFS1bits.INT2IF=0;
IFS2bits.INT3IF=0;

IPC5bits.INT2IP = 5;
IPC9bits.INT3IP = 4;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INT2Interrupt( ) /////遥控器控制最低浓度的减
{
    IFS1bits.INT2IF=0;
    IEC1bits.INT2IE=0;
    U2STAbits.UTXEN = 0;
    U2MODEbits.UARTEN = 0;
    delay(2000);
    flag_1=0;
    Lowarm-=10;
    if(Lowarm ==0)
      Lowarm = 10;
    lowArmFlag=1;
    while(!_RD9);
    IEC1bits.INT2IE=1;
    IFS1bits.INT2IF=0;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INT3Interrupt( )
{
    IFS2bits.INT3IF=0;
    IEC2bits.INT3IE=0;
    U2STAbits.UTXEN = 0;
    U2MODEbits.UARTEN = 0;
    delay(2000);
    flag_1=0;
    Lowarm+=10;
    lowArmFlag=1;
    while(!_RD10);
    IEC2bits.INT3IE=1;
    IFS2bits.INT3I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