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DMM的半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9):
数字表经常说是5位半或6位半的,那么这个半是什么意思呢?

以6 1/2数字表为例,其中的1/2含义为:

例如19999,第一个数字1就是指1/2数,能显示的最大值,就是1,而分母中的2,表示可能的条件数目,这里要么是0,要么是1,有2个可能的状态.

同样道理,还有3/4位的,这就意味可能显示的最大数为3999XXX.....,第一个数字3是3/4位,显示最大值是3,有4个可能的状态(0,1,2,3)!

除了第一个数字,其它的数字叫满数,最大显示值为9,有10个可能的状态,从0~9.
满数有10个状态,不能想当然认为半位是5位状态,这是不对的。

所以,3位半表有2000个点数(从0~1999),4位半有2万个点数,3 (3/4)表有4000个点数(从0~3999)

1/2数表通常满量程电压范围是200mV、2V、20V、200V
3/4数表通常满量程电压范围是400mV、4V、40V、400V

另外,DMM显示的数字和精度(能检测到输入电压的最小变化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例如3(1/2)表在2V档能显示的最大数字是1.999,精度是1mV;而3(3/4)表在4V档显示的最大数字是3.999,也是1mV精度,尽管后者所显示的数字范围是前者2倍。

所以,要想测量1V信号中的1mV变化,3(1/2)和3(3/4)数字表都可以,两者的精度都是1mV
但是要测量3V信号中1mV变化,3(1/2)表必须置于20V量程,此时精度是10mV,就测不出来了,必须用3(3/4)表。
当然了,这里考虑的是理想情况,如果实际电路中存在噪声,测量出1mV变化,数字表应该留有余量,例如精度是0.1mV

当然了,实际数字表是有坑的,不要以为6位半数字表,在2V量程能显示的最大数字是1,999,999,以大名鼎鼎的34401A为例,最大显示值是1,200,000

同样是6位半数字表,是德2000能显示的最大数值是1,000,000,这相当于在6个满数999,999的基础上加1个而已。

所以,数字表的水也很深的。

网友A:
你这里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