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来点模拟电路的干货--信号隔离器电路实例

楼主(2020-04-29):
本人十几年前的一个安全栅/隔离器的电路,纯模拟,实打实的干货,可实现多功能输入输出,典型的就是4-20mA输入,然后4-20mA输出,精度0.1% ,已实现量产,应该已经有数十万只级别以上的量产。

换个小点的图  带框图说明的   再换个小点的

@AD797 : 变压器的画法实在无法苟同,网络关糸不明确。磁埸隔离传输,直流斩波电路。
@zyj9490 :现在各部分加框了 是不是清晰了?
@DMA431 :这个行业我十年不干了,上图是我大学毕业后两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做的,之后我就不干这行业了。
楼主少说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吧
@zyj9490 :要是你看懂了电路的原理 这个电路很简单 结构很清晰
有点乱,大块头文,没有接口说明,模块间的端口没有标清。直接用线连结,不是正规的画法。电路规模一大难以掌控。

楼主:
喜欢的赶紧保存。
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哈哈

网友A:
其他的先不说,原理图画的如此丑陋,也是少见的,电阻符号还有大有小,有个性。
这种电路图画法,只注重实际元器件连线,是抄板的几率非常大。图中ABC等关键点,是电路板上的检测点或维修检测点,连这个都复制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先不说,原理图画的如此丑陋,也是少见的,电阻符号还有大有小,有个性。
这种电路图画法,只注重实 ...

哈哈 太搞笑了

看不懂为什么 就敢乱喷   知道那些电阻为什么用小电阻外形么?

知道为什么标 ABC么?

设计电路标注几个测试点就是抄板了

哈哈 难怪是天天看教材的 教材上没有测试点

本人对于模拟电路是全线连接的画法   这种简单模拟电路用网络号 标号太low了

楼主:
本人曾经设计个一个测井仪器,一张图纸,要看得很清楚得A2的纸打印,哈哈,打印出来调试很带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太搞笑了

看不懂为什么 就敢乱喷   知道那些电阻为什么用小电阻外形么?

这是多少年逛论坛经验,可不是乱喷。
论坛上碰到无数次了,网友也都很爽快的承认电路板是复制来的,一次也不尴尬。

实际上,电阻电容值,我们不敢兴趣,你都可以抹掉,我们只关心这几个器件,能不能标示出来?

你们两个为什么老是在争吵 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少年逛论坛经验,可不是乱喷。
论坛上碰到无数次了,网友也都很爽快的承认电路板是复制来的,一 ...
这几个器件其实是一个器件就是LDO,LDO这么简单的器件 也要标注?  几毛钱一个满大街各种型号可以满足?
要不要给你一个ti 或ad或其他厂家的LDO器件列表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器件其实是一个器件就是LDO,LDO这么简单的器件 也要标注?  几毛钱一个满大街各种型号可以满足?
要 ...

既然是几毛钱一个LDO,请问你如何保证0.1%的精度的??你拿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试试??

要注意,这种电路的24V输入只是一个典型值,一般要保证7--30V,左下角那个LDO能抗住吗?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我的意思只是想请教一两个细节。

既然这个电路是你设计的,请问下图右边部分频率是多少?你设计时是如何考量的?

只需就一两个细节问题,能说出个1234来,我们就承认这个电路是你亲自操刀的。

We ??? 你们是一个团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几毛钱一个LDO,请问你如何保证0.1%的精度的??你拿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试试??

要注意,这种电 ...

免费给你解释一下  唯一可能有较大影响的就是B区的U22,但这个也不是直接影响,不是U22变化多少,输出就变化多少,具体可以理论分析,但定量分析有点麻烦,从实际效果看,影响不大,而且仪表本身也有温飘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个电路中的一些电阻、运放的温飘更加直接影响温飘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免费给你解释一下  唯一可能有较大影响的就是B区的U22,但这个也不是直接影响,不是U22变化多少,输出就变 ...

细节问题,一问三不知,跟据我这5-6年和你打交道的经验,这个电路要是你设计的,我现场直播,找个电线杆碰死。。。

原理图中的地,这样玩,你自己看看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我的意思只是想请教一两个细节。

再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个独立供电的信号隔离器,对频率要求不高,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别太高就行,太高,也影响信号精度!为啥影响信号精度我就不解释了。不过我一开始就采用低频率。

但这部分电源电路原来用于对某信号隔离器,对损耗要求非常高,所以频率应该低一些,具体频率我就不说了。

这个独立供电的信号隔离器完全可以用其他开关电源,但我当时设计了一个系列的仪表,为统一为生产方便,就借用了其他某高要求的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问题,一问三不知,跟据我这5-6年和你打交道的经验,这个电路要是你设计的,我现场直播,找个电线杆 ...

笑死人了

就知道捧着“勃克力”的洋书纸上谈兵 跟我说我一问三不知

我估计你现在都没看懂怎么做到0.1%精度的   这是这个电路的最核心问题  其他都是细枝末节

楼主:
这个电路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隔离后信号能达到0.1%的精度,只要5个字就能表达清楚。

我看看谁能第一个把这5个字表达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隔离后信号能达到0.1%的精度,只要5个字就能表达清楚。

我看看谁能第一个 ...

老师,我知道,我要举手回答问题。

这个0.1%精度,是使用50元一个电阻,200元一个精密运放,环境温度变化25°±1°,电源电压变化在1mV范围等条件做到的。

网友B:
    明白你的电路意图,就是工业控制4-20mA 的隔离,纯模拟搭,我就问问,用成品4-20mA 专用IC和单片机AD-DA,能否简化点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隨便一瞄,为何U11A运放的电源旁路电容要这么接,C111、C112。必有玄机。 ...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还真无言以对   C112不要视为运放的旁路电容 有或没有  容值稍大或小点  对最后的性能都是无关紧要的  设计上的随意性  甚至是当时偶然的不正确的念头和多余的考虑(我记不得当时的考虑,可能当时觉得线圈关断,泄放,其实这个电容加了没这作用)

这几个运放都没有 旁路电容  为什么不加?  (lm358 皮实 之前4-20mA中用就没加好好的)
运放为什么不用稳压供电? (麻烦 芯片不好选 费钱 占pcb面积)
为什么只有一个LDO有反向的二极管?(这个ldo接安全区域 当时多余考虑想安全点可靠点 芯片手册上有加的例子 其实不加也没问题)

这个电路的电容只有A区振荡电容是严格的  电阻只有左上角安全电路部分是严格的 对电阻的功率 类型 阻值必须严格  还有涉及输入输出VI转换处的电阻  还有左上角安全电路的齐纳二极管 保险丝也是极严格的

其他部分 设计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还有后面的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电路意图,就是工业控制4-20mA 的隔离,纯模拟搭,我就问问,用成品4-20mA 专用IC和单片机AD-D ...

看懂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其实是很简单的

用单片机 adc dac 光耦的方案 思路很一般很简单 但成本高 功耗大 开发麻烦  安全等级低

这个电路如果作为信号隔离器 配上外壳 oem方式卖 最低才百元左右  做成安全栅 有证 卖给最终用户才能卖贵点  有什么意思? 这行业就这样。

楼主:
喜欢电路的赶紧保存这电路  慢慢研究

我贴这电路 就是捅破这个行业的部分技术窗户纸

你们都好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电路意图,就是工业控制4-20mA 的隔离,纯模拟搭,我就问问,用成品4-20mA 专用IC和单片机AD-D ...

他这个电路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所有稳压管参数故意抹去,所谓的LDO型号也抹掉,偏偏有一个管子没抹掉,就露馅了,元器件型号给全了,露馅的更多。

小 7这玩的是半掖半藏,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电路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所有稳压管参数故意抹去,所谓的LDO型号也抹掉,偏偏有一个管子没抹掉 ...

    关键点似乎不是LDO,他这里用很多二极管和稳压管,应该过认证的时候做了很多保护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还是行业官方认证,这种认证难度上用模拟电路和单片机的有难度区别?用单片机成本也不会高多少 ...

早期的安全栅都是模拟的  后来有用单片机的   但主流还是模拟的
再后来有了 功能安全 的概念  不光要保证不引起爆炸 还要保证功能上的可靠安全  单片机的电路复杂 比如单片机本身 还有程序 还有编译器 怎么去分析失效率?分析很麻烦  认证很麻烦  厂家提供失效参数么? 你要选择那些提供失效参数的单片机 价格也飞了

而电阻 电容 二极管 变压器等分析就容易多了

现在功能安全还没普及  十几年前我开会听课了 现在在工业上可能发展缓慢吧 我现在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懂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其实是很简单的

用单片机 adc dac 光耦的方案 思路很一般很简单 但成本高 功耗大 ...

我不要外壳,只要成品电路板,也给你百元,你明天寄一个给我吧,我来亲自测测。
你这批量生产10万+了,别说搞一个电路板也费劲。

要求是:严格按照你提供的原理图所生产出来的电路,不要跑某宝上买个几十块钱一个成品寄给我。
某宝上 东西,我自己会搜,也会买,不劳大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要外壳,只要成品电路板,也给你百元,你明天寄一个给我吧,我来亲自测测。
你这批量生产10万+了, ...

我十年前的设计 我早不干这行业 现在手上没货
我曾经帮忙设计的厂家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个老板以前也在这个论坛上

你要对这个类产品感兴趣 可以看看 重庆宇通 上海辰竹  还有做开关电源的金升阳

百元那是批量oem价格 你买一个 重庆宇通 上海辰竹可能不可能给你这价格 金升阳我不知道啥价格

不过你要是愿意买技术  我可以给你电路 给你实物  告诉你细节 比如变压器用什么磁芯 线咋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十年前的设计 我早不干这行业 现在手上没货
我曾经帮忙设计的厂家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个老板以前也在 ...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技术(听你上面讲了半天,在我看来都是空话),我只需要按照这个原理图生产出来的一个电路板。

因为观众厌烦了没完没了嘴跑,买个过来实测,一切都见分晓了,大家都轻松。

网友D(点评):
跟模拟电感替代真实电感用在开关电源一样,来个实物,大家都简单。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原帖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赞助50元,立马打板测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这里跟人家要看电路板,不是一毛不拔的,允诺给他100元了,按照他的定价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技术(听你上面讲了半天,在我看来都是空话),我只需要按照这个原理图生产出来的一个 ...

信不信由你 不信拉倒

我要去加个pcb板 买器件 找厂家定制变压器  还要找调试仪器  费时费力

几年前 一个温州人 据说他们全镇都是厂 做断路器? 防雷器? 他想开拓新路子 找到我 想做低成本安全栅 还从温州跑北京来 谈了一下 说了几种合作方式 但他舍不得出钱 让他滚蛋了

网友D(点评):
你开发的以前的东家还在生产销售吗,转买一个不是行了吗?行的话,我输你100元行吗?看样子,调试起来麻烦。温飘不好保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前面说了 我不想透露我曾经为哪家公司开发了 你可以买仪表行业的上海辰竹 或重庆宇通 他们可能比较贵 你买一个他们不见得卖给你 或者简单点就是做开关电源的金升阳现在也有 金升阳应该比较好买 我相信这三家是纯模拟的方式做的 而且也有类似的思路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金升阳是我司的供货商,技术人员经常有联糸。他们有磁埸隔离传输技术,有专利的电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怎么交流沟通,咋就这么费劲呢???人家要你跟销售上那儿转一个电路板过来即可,谁个要你透露开发商的名称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金升阳是这三家中最后一个搞出来的 比我搞出来还晚 这核心技术核心思想不知道几十年前都有了 什么狗皮磁隔离 就是个变压器 我的电路说得好听就是磁隔离 我还有十几个专利呢 能说明什么 都是垃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有点大脑么? 我捅破了窗户纸 在论坛帖了电路 还去向人家要电路板!还是电路板!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的本意是你开发的产品还在上市销售,转买一个就行。原理跟1楼的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图啥 给你电路 还给你一个成品电路板? 你要想研究技术 我告诉了你几个不错的厂家 要实现高精度的模拟信号隔离,技术思想应该是类似的 。 你要想做这个产品 那可以合作,给电路给实物给更详细的参数还有生产调试方法还有申请安全防爆等等都可以。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沟通不下去了。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不信由你 不信拉倒

我要去加个pcb板 买器件 找厂家定制变压器  还要找调试仪器  费时费力

不要再找借口了,你自己都不会信的。

你的真实身份,很大几率是干销售的(绝对不可能是做技术的!!),你这两个所谓的【我要实干】帖子,都在传递相同的信息。

这就能解释通,为何你讨厌看人家讨论学术了,说不实用了
销售员最实用的东西是把产品兜售出去,把提成搞到手,其它的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找借口了,你自己都不会信的。

哈哈  没听我吹牛说过我在21ic挣过两次钱么? 没听我吹牛说现在没挣钱机会么?

我来21ic的目的除了讨论技术 就是找路子挣钱啊

这还要你发现?我一直这么宣传啊

做技术就不能挣钱? 21ic很多版面都是搞钱的啊   还有外包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十年前的设计 我早不干这行业 现在手上没货
我曾经帮忙设计的厂家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个老板以前也在 ...

我告诉你一个常识:

如果说市场上某款产品出自尊手,别说10年,即便是20年,你仍旧能记住产品的工作原理,设计难点,从设计到测试的过程,以及和同事的交流,一二十年以后,仍旧会历历在目。

所以,不要找这么low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常识:

如果说市场上某款产品出自尊手,别说10年,即便是20年,你仍旧能记住产品的工作原 ...

钱给到位 啥都行  啥都懂 啥都会

网友A:
例如下图这种差分放大器,教科书也有,但是没什么印象。

但自从我在某芯片中使用过了一次,8年过去都不忘,几乎是刻脑子里去了。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尽管有点冷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钱给到位 啥都行  啥都懂 啥都会

所以说,你来到这个论坛,和大多数人都聊不到一块去。

干销售的满脑子都是钱
干技术的满脑子都在想知识点

两个世界的人。

干销售要擅长吹牛比,把客户震慑住,让他买你的产品,所以说吹牛是工作需要。
不但能吹,每天还要西装革履,把大皮鞋擦的锃亮,领带笔直,头油抹上,让客户感觉你有品味。

但干技术要是一天到晚也学吹牛比,会丢饭碗的。
有些技术狂人是不修边幅的,头发乱了也不梳,搞不懂某个问题就抓头发,梳了也白搭。

总之,到底要不要学习吹牛技术,取决于工作性质。

网友D(点评):
销售的目标是订单,技术的目标是产品,这是硬指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喜欢电路的赶紧保存这电路  慢慢研究

我贴这电路 就是捅破这个行业的部分技术窗户纸

厉害了 楼主

网友A:
这个电路,要果真是小7亲自设计的,那水平还可以的。

但可惜是抄板的!

抄板得到的原理图,只关注wire能连通器件,全然不顾读者的视觉感受,所以图就乱的跟狗13一样,例如这个,谁看谁晕!

亲自操刀的话,他应该画出这样的原理图,一看就美观,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要果真是小7亲自设计的,那水平还可以的。

但可惜是抄板的!

建议你不要老盯着洋书看  多找几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看看  老一点的书  了解了解各种整流方式  这电路不是我创造的

我只是学以致用而已  活学活用 用来设计仪表而已
大致就是 全桥整流  然后再演化为用两个电容取代下半桥两个开关(整流二极管) 这样一看是不是很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不要老盯着洋书看  多找几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看看  老一点的书  了解了解各种整流方式  这电路不是 ...

与其说教,不如讲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讲9句空话,配1句有点知识量的话,略微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说教,不如讲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讲9句空话,配1句有点知识量的话,略微好看点。 ...

授人以鱼  告诉你这个哪儿来

美信 MAX845 隔离电源的整流    就是一种倍压整流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products/power/isolated-power/MAX845.html

我记得当时研究过各种整流方式  演变方式  不过太久远了 十几年了 具体那本书我记不得了  比较老的开关电源的书? 还是日本人的书?   讲了各种整流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授人以鱼  告诉你这个哪儿来

美信 MAX845 隔离电源的整流    就是一种倍压整流

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一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0366-1-1.html

网友A:
来回倒腾,这个原理,看的是我是一身汗

经过十**长征,24V直流,终于找到出口了,一直在地下隧道里憋着。

据说这种电路,出口欧美各国数十年了,销量在10万+,经久不衰。。。

引出此话题的原电路是这个:

有人一看都有24V,4-20mA关键字,于是就以为是一回事。
这都是哪跟哪啊?
看清楚再扯吧。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图值得借鉴,虽然模糊了些,虽然个别地方参数缺失,凭经验可以调试出成品。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成品的精度,要达到1%还是有信心的,0.5%我都没有信心接,0.1%对我来说好诱人啊!
不过,很赞赏两位大咖的论战,道理越辩越有料嘛!
来,继续吃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图值得借鉴,虽然模糊了些,虽然个别地方参数缺失,凭经验可以调试出成品。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成 ...

不给条件谈精度,是耍流氓!!!

我在我那个帖子里说精度是1%,条件是温度可以变化100多度,电压可以变化30多伏!
看看某篇**,精度是怎么算出来的!

有的东西标精度0.1%,实际上是10%量级的;有的东西标1%,但按照上图精度算法,相当于0.01%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图值得借鉴,虽然模糊了些,虽然个别地方参数缺失,凭经验可以调试出成品。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成 ...

不相信能到0.1%有两个原因,一是没经验,纸上谈兵;二是没看懂这电路保证0.1%精度的核心。

目前为止上面的讨论全是细枝末节的东西,没人说到核心问题,我已经贴图了,已经捅破窗户纸了,最后的关键一点大家自己去悟吧。 其实非常简单,我相信很多人听说过这原理。

网友A:
左上角是安全电路?

网友A:
只要问技术话题,楼主就说研究过、设计过,但现在忘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教科书上的知识点会忘记,非常正常!
绝知此事要躬行,亲手设计的电路,过几年就忘了,连最基本原理都模糊不清了,这个就非常不正常了,除非这个得来太容易,没怎么仔细研究。

网友G:
保证精度利用的是否这篇**中类似的原理:https://wenku.baidu.com/view/a5250399856a561252d36f76.html ,脉冲密度调制结合一种类似反馈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问技术话题,楼主就说研究过、设计过,但现在忘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教科书上的知识点会忘记,非常 ...

少喷点  多看点书  不香么?

对自动化仪表两眼一抹黑   找两本自动化仪表 过程仪表的书  好好看看不行么?

在自动化仪表方面,十年前的我一个小指头  就把现在的你打翻在地

这帖子里  多次讲解回复  实事求是  倒被你倒打一耙  这是模拟版的农夫与蛇 东郭先生与狼啊

十几年前 当我把这个仪表搞出来的时候  对我的技术能力 技术自信 是个极大的提升啊   那些纸上谈兵 夸夸其谈的人 从来不会体验到这种状态与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少喷点  多看点书  不香么?

对自动化仪表两眼一抹黑   找两本自动化仪表 过程仪表的书  好好看看不行么 ...

一个逼着想问点技术话题,一个躲着跑,只愿意吹牛皮。
你跑的累,我追的累,观众看着累!
都累!

当然了,最累的还是楼主,拼命找借口躲避,连曾经效立的公司名称,都成了机密了。

网友A:
同志们有没有蒙圈?

楼主已经把他设计的电路板原理图公布出来了,他不怕公司追究责任,现在大伙跟他要个电路板,他说不可能。
这个电路销量是10W+,设计电路的技术人员要个电路板都不行???
要知道,作者出书,出版社还要免费送个10几本呢。

网友H:
我也做过这个行业,原理图基本就是这样。
安全电路部分,参考GB3836.4.这个几乎不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理图真的就是实际使用的图,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原理图看起来也基本就这样。包括后来我做指令认证和SIL认证,都这样画的。
而且4~20mA隔离器,确实在原理上很简单,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有的客户要求抗干扰能力强一些,响应低一点都可以,这样可能就会在输入或者输入部分修改一些参数或连线,重画原理图,又很费时,就会在原有图纸上修改,最后多改几次就会看起来比较凌乱,但是自己做的图,知道那一个部分是什么功能就能很快理解参数怎么定义的,怎么计算的。

@AD797 :是的。
@talkativefox :晕 宇通发展了这么多年 老板还亲力亲为啊
@zyj9490 :不一定,看情况,多数时候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一般就是我们管不了的老板本人。
@talkativefox :原理设计,PCB 设计,生产文档制作是三个人吗?
@zyj9490 图纸的改动会对整改公司技术部门产生影响,比如元件标号,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会说RXX,LXX,CXX。如果我一个人修改原理图,重画线路、元件标号,大家沟通的时候会产生更多问题。如果大家用图纸不一致,这个会导致大问题的。所以不能我一人改,或者一个人按照规则做,必须要全部或者大多数技术人员一起做,
@talkativefox :一开始没有做,做非标的是更改,当然工作量大。这是二个问题,这要分开,项目空闲时整理时做最合适的。
@zyj9490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每次都从需求变更,到原理图,到PCB得过程会耗时较长,会影响交货期。之前我在公司做这个事情得时候也希望能从头到尾得做,但是顾客要求从提出变更到交货就1周的时间,中间重做PCB就要3天,剩下4天要花一天做原理图变更和PCB变更,审图。一天的加工时间,调试时间1天。基本没其他时间做文档整理。
没有用顶层设计方法构建原理图,沟通识图有点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志们有没有蒙圈?

追个p责
当初帮他开发  纯属业余帮忙  无任何约束
当然大家关系还行  不想太过分而已
而且 就算有这电路图 你这水平能做出来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电路意图,就是工业控制4-20mA 的隔离,纯模拟搭,我就问问,用成品4-20mA 专用IC和单片机AD-D ...

会简单一些,但是成本高。而且并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信号隔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知道,我要举手回答问题。

你真是小瞧模拟设计了。我以前呆的公司,老板自己可以用整机成本不到200元(包括人工,原料,厂房,设备,营销费用等等全部)完成这个0.1%的目标。而且还会更严格,内控指标是0.05%。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真是小瞧模拟设计了。我以前呆的公司,老板自己可以用整机成本不到200元(包括人工,原料,厂房,设备 ...

你们公司的精度,是不是也是这样算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是安全电路?

本质安全。GB3836.1和GB3836.4.去看看,这个很容易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的精度,是不是也是这样算出来的???

GB/T 17614.1-2015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 第1部分:性能评定方法
查这个标准。有标准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GB/T 17614.1-2015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 第1部分:性能评定方法
查这个标准。有标准方法。 ...

这样聊天,能给人累死!!!

不聊自己的电路,去聊国标,国标是乌龟的屁股---规定,不标准也标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样聊天,能给人累死!!!

不聊自己的电路,去聊国标,国标是乌龟的屁股---规定,不标准也标准! ...

你不是在问0.1%的精度是怎么来的么?那我给你标准测试方法,你又说我不聊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在问0.1%的精度是怎么来的么?那我给你标准测试方法,你又说我不聊电路。 ...

你拿国标吓唬我???以为我不识字??

你跟大伙说说,这个文档哪儿指明0.1%精度测试方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拿国标吓唬我???以为我不识字??

要发就发完。看表1,前半部分“与精度有关的因素”而且标准中关于精度,并不单指输入与输出的差值,还有非线性误差,回差,死区,不重复性等。
这个是标准在线查看的地址:https://www.doc88.com/p-0307410346277.html

不用理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要发就发完。看表1,前半部分“与精度有关的因素”而且标准中关于精度,并不单指输入与输出的差值,还有非 ...

你中午有没有喝酒?

就那几个字,3-5次移动,20%间隔,就是传说中精度测量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中午有没有喝酒?

就那几个字,3-5次移动,20%间隔,就是传说中精度测量方法?

实在抱歉,我们做工业产品的就是这么简单,比不上你的“严谨认真”~我认输。我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实在抱歉,我们做工业产品的就是这么简单,比不上你的“严谨认真”~我认输。我错了。 ...

这戏演的。。。

一开始你说国标有详细规定0.1%精度怎么测的,我照着去查了。
结果就查到几个字。
到底是我没查到正确的地方,还是怎么回事,眼看着要揭晓答案了。
然后就撤退不玩了。

高潮时刻掉链子,观众也会以为你逗人家玩的。

像小7这都是典型,名义上是设计师,实际上很多细节根本就搞不懂,即便是最粗犷的电路工作原理,都是迷糊的。

测量不是有RD、RG吗 ?这个0.1%是哪个标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戏演的。。。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懂,我们做不到你说的那个0.1%。我们做的太差了。标准要分成性能评定和技术参数两部分来写,测试方法简陋,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I:
看不懂技术,听你们吵架。
我的实际经验是,实际产品能用就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电路就是好电路,管他什么标准,什么设计规范,掏钱就能过去。(当然也是分场合了)尤其是多年前的电路。实际测试鬼才那么严格。

网友A:
毕业生毕业后,应该优先选择华为之类的大公司,不喜欢加班,就只工作一两年撤退。
最好不要选择小公司,更不能选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的小公司。
毕业时各方面想法雷同,但两年后,进入两种公司的人,想法就相去甚远。

用更直白的话说,小公司老板想的是:能赚钱就行!

网友J:
1 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循环2~3次----这个是温度循环,不测试模拟指标,主要看可靠性是否有寿命问题。
2 温度40℃,相对湿度93%--------这个是测试环境,需要在恒温箱里,好像没电压要求,不懂这个产品,不知道是否不需要电压。
3 3~5次全量程测试,测试0,20%,40%,60%,80%,100%六种输入情况。此测量情况下的误差要满足对外规格书要求,公司内控加严一倍。楼上网友说他们公司的规格书标的是0.1%;而且他们产品没有调校用电阻电容变压器,也没有复杂度极高、不好隔离、可编程的MCU。
4 两个漂移里面并没有温度漂移的要求,此产品应该是用在恒温的场合。

标准规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对于是否是使用了哪个品牌的高档仪表,标准不会强制的。但是对于仪表的指标必须满足测试系统的精度要求。再举个例子,我去做个仪器,只会显示0.00000A,0.00400A,0.00800A,0.001200A,0.001600A,0.00200A这六个值,测不出来其它的结果,你感觉我这个仪表能卖的出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循环2~3次----这个是温度循环,不测试模拟指标,主要看可靠性是否有寿命问题。
2 温度40 ...

工业自动化仪表 是个很成熟的行业了  为啥你们这么自信精度就不行呢? 不服气找我指定的那两家买两个回去测试呗  也不贵  给你个典型产品链接 https://m.chenzhu-inst.com/chenzhu-mobile/product/205.html

工业自动化仪表很多都是现场使用  化工厂 发电厂 水泥厂  皮实的很 可靠性不行 敢用么?

谁说做高精度就必须用可调电位器?可编程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 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循环2~3次----这个是温度循环,不测试模拟指标,主要看可靠性是否有寿命问题。
2 温度40 ...

【全范围】,可不是单单指的温度!!!

看看34401A手册,才能体验到什么叫严格,什么叫精确。

同样的仪表,在中国用,速度就比在美国用要慢一点,跟电网的频率有关。

网友J:
两位名字里有两个7一个9的大佬,LDO的温飘大,LDO的输出一致性也比较差(按上面说的几毛钱的)。
如果按国标恒温测精度的方法的话,不用考虑温飘。对于Gain Error,就是最后一级运放和达林顿管组成的恒流源那里,达林顿管下面三个精密电阻,先焊接左边一个,然后测量偏差,软件计算出右边两个来,然后焊上去,Gain Error就搞掉了,至少整机指标不受这里限制了。
对于低频率能让方波开关的非线性区变窄,0怎么保证输出offset刚好是0,是靠电路方案保证的。
真要是BOM可以到几十块,LDO可以选低温飘的,高精度的,甚至前后两个match的。运放也选择温漂和各种失调低的。
图上的两个或1-5V,需要删了。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固定的,负载阻抗是未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位名字里有两个7一个9的大佬,LDO的温飘大,LDO的输出一致性也比较差(按上面说的几毛钱的)。
如果按国 ...

哈哈 你还是很厉害的
知道电阻为什么画大小不一
知道电路方案保证精度
这个电路是个通用多功能的 具体型号产品输入输出部分略有不同
自动化仪表上1-5V就是4-20mA串250欧姆电阻 这么设计没问题 便宜的LDO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位名字里有两个7一个9的大佬,LDO的温飘大,LDO的输出一致性也比较差(按上面说的几毛钱的)。
如果按国 ...

这个仪表成本最大的其实是外壳!
低成本便宜的就买十来块的国产的
要高档就买菲尼克斯的 以前价格百元以上 要么自己开模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少年逛论坛经验,可不是乱喷。
论坛上碰到无数次了,网友也都很爽快的承认电路板是复制来的,一 ...

你6楼这个图片怎么这么清晰?怎么我看一楼的图片都是模糊的,看你的这个多了好多内容,比如ABCD的net label,甚至R003和R004都看的清。确认不是你在1楼发的时候错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6楼这个图片怎么这么清晰?怎么我看一楼的图片都是模糊的,看你的这个多了好多内容,比如ABCD的net lab ...

我把图改小了 没那么清晰了 你来晚了 我之前两次提示大家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位名字里有两个7一个9的大佬,LDO的温飘大,LDO的输出一致性也比较差(按上面说的几毛钱的)。
如果按国 ...

你是这个帖子中第三个看懂原理的  看来功底和经验不错
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毕业生毕业后,应该优先选择华为之类的大公司,不喜欢加班,就只工作一两年撤退。
最好不要选择小公司,更 ...

这是啥话,华为能招全国的应届毕业生么?
无论什么公司,最主要的因素是本人的素质。
小公司也有技术能手,大公司也有很多庸人。
无非整体上,大公司整体上会好很多,但是不一定就只有大公司培养了很多人才。
无非大公司待遇好,招的学生底子好而已。
很多华为出来的人,除了原来干的技术,适应性很差。

精专型,工作面窄的华为可以,全面型的不适应。

网友K:
纯模拟电路有纯模拟电路的优点,很少出现MCU的死机问题。
但是,现在的MCU抗干扰已经很好了,很多车规MCU。
说实在的,4-20mA信号,一般都是变化慢的信号。
如果用隔离电源,数字信号隔离,MCU处理,电路成本应该更低,调试更简单,软件标定即可。
都十多年前的技术,买个成品解剖一下也不是难事。
我也经常遇到别人的纯模拟电路,我一般都会改造升级,绝对不会只抄别人电路而不改进的。
说句良心话,几十年前,纯手工画图的,一般比较整齐,符合电路原理,符合标准化。而一旦电脑化后,很多原理图惨不忍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是啥话,华为能招全国的应届毕业生么?
无论什么公司,最主要的因素是本人的素质。
小公司也有技术能手 ...

师兄,我读书的时候做过直流转脉冲,压频转换器之类的实验。毕业后一直做嵌入式软件和java,略微能看懂一般的原理图。不要拿华为说事,我也知道咱学校是华为这几年校招第一多的学校,但是x7的学校也有不少去华为的,不要给黑公司和给学校招黑。
x7的意思是图里面不是按信号流画的,你看看x7指出的地线,绝对不是为了他们两个器件地弹抵消来提高精度的,你再看看LDO的输入画右边,输出画左边。而且就近的网表都是连一起的,这很像抄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正常电源怎么也要从输入画到输出,和其它电路分开画吧?也许真的的公司的原理图设计规范很宽松,比如R003的阻值没有放名称的正下方。这个电路的线性度是最不用担心的,反倒是对于温飘,可能是影响精度最大的一块。
我仅仅是看上面几楼的讨论,我没有质疑A7的意思,只是感觉怀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也见过老专家画出来的原理图就是这样的,不过人家已经70多了,画的图特别好用,年轻的时候在研究所做芯片的。
但是他们行业里250Ω这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师兄,我读书的时候做过直流转脉冲,压频转换器之类的实验。毕业后一直做嵌入式软件和java,略微能看懂一 ...

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我想统一连线而不是用网络号画图 才导致你说的一些情况
因为用全连线的方式对于这种模拟电路才更清晰

比如LDO输出左右都有 恰恰是输出的方向 更清楚的表达

有人说电路看起来不正规 一是因为没全看懂原理 看懂了很简单啊 很清晰啊 二是这电路是我在这之前只有我自己看 我能看懂就行 我给过老板 他懂不懂我不管 他本身做销售的  电路是我画 pcb是我画 bom清单是我列 调试说明 说明书 都是我一个人写 全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师兄,我读书的时候做过直流转脉冲,压频转换器之类的实验。毕业后一直做嵌入式软件和java,略微能看懂一 ...

我也常有一开始看不懂书  看不懂程序  觉得作者乱写  心里大骂作者的  那还是专门写出来给人看的  我这种只是给自己看的 公开出来 别人看起来乱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师兄,我读书的时候做过直流转脉冲,压频转换器之类的实验。毕业后一直做嵌入式软件和java,略微能看懂一 ...

这还不是最终防爆认证提交的电路图  那个上面要详细标注各个模块  关键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保险丝要标注非常清楚

网友J:
删除重复的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全范围】,可不是单单指的温度!!!

按我对标准的理解,这个全范围是指的输入信号的范围。因为这句话后半句没说温度和电压。前提是我不是博士,英文也不好,起草的国标也没有这么严谨过。
而做芯片行业的,一般默认是PVT,8个角。我知道你扣字眼的水平很厉害。而且是美式的思维。等业内人士回答全范围是否包括温湿度,以及行业生产管控上典型的抽测比例。
之前测过一些岛国电阻电容,精度比标称值高很多,余量很多。温飘也没有这么大的离散。反倒是之前测试某大厂MCU芯片,xTM32Fxxx,参考源的温飘超过了对外承诺的规格书的4倍左右。不用像小马过河那样去按照6西格玛找最极限的个例。69楼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师兄,我读书的时候做过直流转脉冲,压频转换器之类的实验。毕业后一直做嵌入式软件和java,略微能看懂一 ...

正常电源怎么也要从输入画到输出,和其它电路分开画吧?
这么说可能你还不了解这个仪表的功能  这是一个信号隔离器或者隔离式安全栅!  我画了ABC三个区,中间用双横线隔离开来标注这三部分是电隔离的,当然这三部分要单独画,这样画才清晰,要不然防爆审图的人要发狂。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常电源怎么也要从输入画到输出,和其它电路分开画吧?”
这么说可能你还不了解这个仪表的功能  这是 ...

我是指像U22左右颠倒一下,对应的阻容件的顺序整理一下。然后才是信号开关滤波,再然后才是运放和扩流管。
电源的能量从下往上,从右往左。看懂这个图,比正常从左往右的图慢5到10秒。
刚工作的时候,领导要求 if(!x){} 不行,要写成if(x==0){},说人的思维理解非的时候会多想一次,慢1秒,特别档x是一个按位逻辑运算的时候慢的那一秒更明显。
隔离的意思我懂,就是电源和地以及信号线都隔离了。以前用过光藕,隔离数字信号;用过变压器隔离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纯模拟电路有纯模拟电路的优点,很少出现MCU的死机问题。
但是,现在的MCU抗干扰已经很好了,很多车规MCU。 ...

单纯用单片机的方法 如果没有技巧 那么成本 功耗都有问题  而且现在有个叫功能安全的认证更难 因为难以评估失效率  小公司如果想申请 根本玩不起

4-20mA的变送器有很多是用单片机的  我们以前研究过国外厂家的电路  非常巧妙  一片avr的便宜单片机  没有adc 没有dac 最后做成精度很高的温度变送器 体积非常小 还带隔离  用小变压器把pwm信号隔离 为了减小功耗 把变压器接门电路搞成了带保持功能的 边沿工作 节省功耗 非常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指像U22左右颠倒一下,对应的阻容件的顺序整理一下。然后才是信号开关滤波,再然后才是运放和扩流管 ...

你还是看看我给你的那个链接 了解一下这种安全栅的功能框图   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么画   这个行业的概念和习惯
https://m.chenzhu-inst.com/chenzhu-mobile/product/205.html

网友J:
看到了,电源是从下面插的,所以大家都把电源画下面,太神奇了。

规格:
输出精度 0.1%F.S. (典型值: 0.05%F.S.)
温度漂移: 0.005%F.S./℃

这里不是0.1%,后面多了个Full Scale。估计要气晕x大了。我理解的输出0.1mA的时候,应该偏差在0.1mA*(1±0.1%)=0.1mA±0.0001mA;结果现在成了0.1mA ± (20mA*0.1%)=0.1mA±0.02mA;
温飘如果40℃的范围的话,40*0.005%=0.2%,后面都带FS;看来输出精度那个指标是不把温飘考虑进去的。x大又要气晕一次了。因为芯片设计领域里面的精度一般是考虑全工作环境包括温度在内的。
国标我没有看,有些国标是国内起草的,有些是翻译的,如果这个和美标、欧标不一样,怕是又要辩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了,电源是从下面插的,所以大家都把电源画下面,太神奇了。

规格:

这种精度表示太正常了
万用表经常是(读数*x%+n个字) 这n个字就相当于满量程的误差  比如这个n是2 读数最大1999,那么就差了0.1%f.s.了

谁说芯片指标参数都是全温度下的?芯片的指标参数在一定测试条件下的 特别是模拟芯片 很多指标对温度很敏感。

网友A:
这几天没憋住,扯淡扯多了,导致书稿第二章还没写完----原计划一周码一章多点。
刚写1000来个字,感觉眼睛疲劳,就打开网页扯但,一扯就收不住。

今晚熬夜,把第二章赶出来,我要是再扯淡就罚款。

我这个书稿,其中有不少内容都是来自于论坛扯淡的结晶,尤其是针对某些反面教材。
例如关于常数,某些高手以为常数就是永远不变的量,所以专门写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了,电源是从下面插的,所以大家都把电源画下面,太神奇了。

规格:

你评判对不对 好不好 神奇不神奇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发展了几十年的行业 可能有50年了 从国内的DDZ-I DDZ-II DDZ-III 到现在的智能仪表 现场总线仪表 非常成熟了  国内国际标准规范很完善了

有什么好辩的?   不管什么都要批判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没憋住,扯淡扯多了,导致书稿第二章还没写完----原计划一周码一章多点。
刚写1000来个字,感觉眼睛 ...

很好! 支持! 没事干瞎扯淡干嘛?
好好写书是正途!早日出版!
不过不要学H整天瞎搞什么反面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否再贴出原來的电路,现在这分反而没法看清楚。別听x大乱噴,现在见谁喷谁,从春节开始噴81楼黄工到 ...

赶紧保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纯用单片机的方法 如果没有技巧 那么成本 功耗都有问题  而且现在有个叫功能安全的认证更难 因为难以评 ...

用MCU方案做功能安全认证,会比较困难。要求再MCU程序中除了原有的功能代码,还需要增加大量的诊断代码。还要通过计算诊断覆盖率。这个不是短时间内能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MCU方案做功能安全认证,会比较困难。要求再MCU程序中除了原有的功能代码,还需要增加大量的诊断代码。 ...

功能安全我只是听过讲座  但自己没干过  细节还真不了解   我只干过防爆认证

宇通带单片机的变送器或者安全栅等做过功能安全认证么? 国内做过的不多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功能安全我只是听过讲座  但自己没干过  细节还真不了解   我只干过防爆认证

宇通带单片机的变送器或者 ...

后来做没做,我不知道,我在得时候没做。当时做的全模拟方案的认证。整个认证过程的最后一年是我负责的。
但是MCU方案认证是签了合同的。据我了解,宇通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做认证,但是最早拿证是辰竹。原因是当时国内还没有认证公司同时做SIL和ATEX,大家都不熟悉过程。宇通的产品一直就有防爆证书,做ATEX比较快,我们就先提交了ATEX指令的资料。后提交SIL资料,认证公司审核提出修改意见,到修改的时候发现ATEX指令的部分资料和试验要重做,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网友K:
功能安全,国内估计流于形式的居多。
复杂的控制系统,过了认证也没啥可骄傲的,最终使用一样会遇到问题,一样需要不断改进。
像汽车电子,复杂的控制主机,带操作系统的,能过认证,就是选择经过认真的系统,按照规范编程,从设计流程控制质量。
至于这个4-20mA采集隔离输出,对于MCU来说,软件太简单了。
纯模拟电路能实现的,MCU能更灵活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能安全,国内估计流于形式的居多。
复杂的控制系统,过了认证也没啥可骄傲的,最终使用一样会遇到问题, ...

4-20mA的安全栅  还是模拟的占大多数

变送器基本都是单片机的  原理本来就很简单啊  一片带24位adc的51单片机搞定  da用pwm  剩下就成本 精度咋样 稳定性可靠性 是不是隔离 体积外壳 带不带显示 led还是lcd 等等   当然还有带通信  总之原理简单  就是有点雕虫小技  反正我当年感觉这行业意思不大 特别是国产仪表 干了两年就不干了

网友L: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同977争辩什么,估计没做过大规模商品项目。这个电路没毛病,二十年前就是这么用的,就是那个变压器太难绕制,现在工艺改善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不过你这个电路感觉不够干练,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当24V不纯洁的时候,功率管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同977争辩什么,估计没做过大规模商品项目。这个电路没毛病,二十年前就是这么用的,就是 ...

仔细看了下我id的是797
24V不纯洁啥意思? 电压不稳? 上下波动? 我这24V后面有个稳压电路 LDO配稳压二极管 给隔离电源的供电是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我id的是797
24V不纯洁啥意思? 电压不稳? 上下波动? 我这24V后面有个稳压电路 LDO配稳压二 ...

自作多情,非得和俺争这个够P不通的名分,难道有香味?

网友A:
建议在校学生,如果你对模拟电路有浓厚兴趣,建议跟我一样,学analog IC设计!
你看这些搞分立件设计的,连个原理图都不会画,能做出什么指标,事先不知道,拿个表测,测多少就说是多少,有些人还不测,连猜加蒙!!

做analog IC,相比之下,正经多了,手工原理图都比它那个beautiful,指标也不缺席!看着略微专业那么一点点?

打击面太大,把糸统集成的人都得罪了。

网友L:
你这个模块看电路较大,有时间去扒扒灰,估计还能找到二十年前做的,30×30mm,太小,放不下LDO缘故吧,至于某大X,人谦虚一点呢,也算人才,就是太持才傲物,简单点就是个学院派,一口的之乎者也。这世界,记住宁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申明,哥就是农民,不要给我说牛顿啊,什么坦,不认识,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模块看电路较大,有时间去扒扒灰,估计还能找到二十年前做的,30×30mm,太小,放不下LDO缘故吧,至 ...

本人座右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一般都不会主动招惹别人,像阁下,以及H、XCH、R2D2,三横一竖等人,都是窜上来就骂我的,

本人睚眦必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没憋住,扯淡扯多了,导致书稿第二章还没写完----原计划一周码一章多点。
刚写1000来个字,感觉眼睛 ...

哈哈哈,有句话叫不要得罪读书人。期待X神的书出版!

网友N:
你这个电路,被你的注释给遮住了
@AD7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在101楼有贴出,我还没保存。大概被x喷的没心情又刪掉。
拜托x大你行行好。 ...

晕 你也不保存啊
晚上我电脑上论坛再贴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校学生,如果你对模拟电路有浓厚兴趣,建议跟我一样,学analog IC设计!
你看这些搞分立件设计的, ...

模拟IC,,,成本太大。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在101楼有贴出,我还没保存。大概被x喷的没心情又刪掉。
拜托x大你行行好。 ...

到论坛收藏【实用电路】,工程师要是干到这个份上,就太可怜了。

某宝上的廉价抄板软件,还是彩色的,轻松抄双层电路板原理图、PCB、元器件型号,复制电路板太简单了。
唯一成本就是买个待仿制的成品电路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论坛收藏【实用电路】,工程师要是干到这个份上,就太可怜了。

某宝上的廉价抄板软件,还是彩色的, ...

有些厂把IC打磨掉型号,没法理解原理。逆向工程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些厂把IC打磨掉型号,没法理解原理。逆向工程不行。

**分立电路硬件算是简单的,大多数IC都是可以PJ的,北京新远景就是专业的PJ公司,客户遍布全国各大IC公司。
PJ  DSP之类的几万~几十万门电路,只需要三个月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本人座右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一般都不会主动招惹别人,像阁下,以及H、XCH、R2D2,三横一竖等 ...

再给你说一遍,哥是农民,不是砖家,也不是叫兽。你没有得罪我,我也没有贩卖你媳妇,也没有打你儿子。主要是看不惯你这睁眼乱说的毛病
1:记得第一次是关于联想华为的水军问题,我就说了个公道话,哥以前全用联想,09年买的联想,说好的LED屏,要贵200元比灯管的。后来那一批笔记本全部要求更换屏,还丫的更换个二手屏,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给我定个水军,哥是挥舞锄头的,认理不认人。
2:后来来个用有源模拟电感,就给你淡淡的说了一句,模拟电感是模拟的电感特性来对信号的阻塞,电源是利用的储能作用,好家伙一顿公式术语,最后还到了漫骂人身攻击,能扯几个术语好像很牛皮的不得了。
3:浅显易懂的话看不来,非要夹杂几句外果话好像才能体现出你的本事。
问你:吃饭没? 你的回答是:三日食未过喉,肠胃翻江倒海,肚皮贴后背,举足无适处,美食人,不叫吃饭,叫品饭。大概这个就是你的道理。讲出来本事好事,能浅显易懂的讲明白,这个才是传播知识,不是你这般争强好胜般的,就像公**似的,因此,每次都不想给你说太多,对于违心的人,就是给你讲一万遍,也是徒劳,记住以后不要给我说阁下还是什么,哥就农民,农民,农民,看的起你叫我一声师傅,看不起你就叫一声农民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再给你说一遍,哥是农民,不是砖家,也不是叫兽。你没有得罪我,我也没有贩卖你媳妇,也没有打你儿子。主 ...

我感觉咱得换个话题聊了,关于作物的营养问题,这个符合人物语言,不会涉及到电子专业术语,进而不会说人家欺负你了,你就不会急眼了。

我认为农作物该用农家肥,例如猪屎、杨氏、即使、牛市等,绿色无污染,尽量少上磷肥和尿素。你是这方面的砖家和叫兽,应该比我更专业。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功能安全,国内估计流于形式的居多。
复杂的控制系统,过了认证也没啥可骄傲的,最终使用一样会遇到问题, ...

流于形式与否只有各个厂家,认证公司,比较清楚。我个人还是认为看工程师和公司吧。之前我做认证的时候,电磁兼容试验是我看着同事一项一项的做测试,FMEA是我一个一个元件去分析出来的。不敢保证丝毫不错,但是至少心里是有底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流于形式与否只有各个厂家,认证公司,比较清楚。我个人还是认为看工程师和公司吧。之前我做认证的时候, ...

这是个辛苦的工作,刚一个PFCU,国产汽车第一品牌配套的产品,要求提供详细的DFMEA,我每个电路每个器件分析,开路短路漏电等故障导致的后果,让小弟去整理表格了,也没要求他每个器件实际模拟测试一下,如果每个器件都模拟测试一遍,估计1个月也搞不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心地太好了 ,也不好,会変成烂好人。遇到有人行为不端正,应予一些纠正,这样才是真正对人有帮助, ...

那就看人,我从来就事论事,这一点X大最清楚,从来不会攻击个人的名语,成人了,有的人不可理喻的,如XCH,R2D2,不要理,不要接就是了,公道自在人心。对这样的人跟他们纠,实在是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咱们从来不仿制別人的東西。但是必須学习別人的技巧。也不怕别人仿制咱们的東西,未必能仿制成功。 ...

从功能上做反向工程是可以的。要不,AMD也不会成功。

网友P:
现在工程师很水的。很多画个图完全没有可读性。或者所有的图都堆在一张纸上,打印出来需要放大镜才能看。 画的PCB就更不用说了。屎一样的PCB大把。

网友Q(2020-05-31):
来晚咯,没看到无码清晰大图

网友R:
大哥,能再发下高清大图吗,别受某些喷子的影响,大家挺你啊

网友S:
标记一下吧

网友S:
标记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工程师很水的。很多画个图完全没有可读性。或者所有的图都堆在一张纸上,打印出来需要放大镜才能看。  ...

我设计电路的要求里面   没有一条要求是可读性   所以你看不懂  不是我的错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电路的要求里面   没有一条要求是可读性   所以你看不懂  不是我的错

要求可读性的,一般都是领导/老板,做技术的一般都能理解,为什么不想别人太容易看明白。

网友T:
图纸看不太清楚,是本安设计吗?

网友U(2020-08-18):
图纸看不太清楚,能上传一个清楚的文件么?

网友N:
来个相近的

网友N:
FET直流斩波变压器隔离放大器

网友V(2021-09-15):
确实是这个电路,现在变压器都用PCB变压器,不用绕制了

网友W(2021-10-27):
引用 网友A:
例如下图这种差分放大器,教科书也有,但是没什么印象。

但自从我在某芯片中使用过了一次,8年过去都不忘 ...

请教专家下这个电路功能啊?驱动电机么

网友X:
从业25年,最近4年带队研发隔离栅。小东西往往最磨人。在有限的成本下实现0.02%的线性度,0.05%量产出厂校验精度,0.05%的年稳定度,(产品指标为0.1%准确度),50ppm/℃的温漂,MTBF>50年。10余项EMC认证,20余项环境认证。另外虽然没有做SIL3认证,但是由于没有mcu等器件,这个算过了(所有认证试验已经涵盖SIL3)。尤其难的是浪涌和电瞬变快速脉冲群,耦合到输入或输出信号线上,输出信号也要满足0.1%的准确度,用示波器看交流哪怕有一个尖尖都不算过——国际产品允许试验过程中超差,国内有些甚至只要求试验过程中不损坏。为了EMC试验还专门研发了信号源和信号测量装置——毕竟信号源和测量装置扛不住浪涌,中间的隔离栅就不能考证了。 为了试验而研发的东西虽然不是产品也要过必要的认证。最近的4年我总算看到了产品雏形——尽管还在迭代。
看大家从去年争论到今年很热闹,其实任何一个产品的研制都是心酸路程,我只有回头苦笑的份。

网友Y(2022-01-12):
老哥,图太小看不清楚,能不能搞个大点的?

网友Z:
你这图也太不清除了 我X

网友AA(2022-10-10):
楼主,这个图能不能发个清晰点的

网友AB(2023-01-09):
引用 楼主:
喜欢的赶紧保存。
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哈哈

需要技术支持,怎么联系啊?

网友AC(2025-01-09):
引用 楼主:
再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个独立供电的信号隔离器,对频率要求不高,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别太高就行,太高 ...

大佬能再发一下 清晰图吗,学习学习,模拟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