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4~20mA升级HART通信功能???

楼主(2020-04-29):
仪表打算升级HART功能,由于采用STM32 MCU还要控制继电器、KEY、LCD等外设,工作电流已超过3.5mA,打算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HART传输。本来打算采用ADI的一个方案AD5700+AD5420实现三线制。但AD5420较贵,又打算搭配TI公司的XTR115,但看了一些实现的方案是XTR115为两线制HART通信,请问各位大佬AD5700调制解调器搭配哪款能产生4~20mA的电路可实现HART通信吗?谢谢。

网友A:
哈哈 最近咋这么多4-20mA仪表的话题?
AD5700我没用过,应该配XTR115/116没问题。就是把通信信号叠加到xtr116的VI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最近咋这么多4-20mA仪表的话题?
AD5700我没用过,应该配XTR115/116没问题。就是把通信信号叠加到xt ...

您好,AD5700+XTR115是行得通的,主要是这是两线制方案,而我工作电流大于4mA,不能使用两线制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AD5700+XTR115是行得通的,主要是这是两线制方案,而我工作电流大于4mA,不能使用两线制传输。 ...

电流超过4mA有方法解决,用DC-DC,要看总功率,不要盯着4mA电流。

有道理,次级电源自构成回路,不流出二线制电流输出,原边的电流按功率折算降低工作电流。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