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PFC电路求解答

楼主(2020-04-29):
1.右下角四个MOS管是否是组成boost功率因数校正电路?2.为什么后面都接着一个PNP三极管?电流的流向我一直分析不通

楼主:
没有接HV-的两个开关管是不是为了实现软开关而放置的?

网友A(2024-11-01):
这不就是简单的推挽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