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03.CAN问题解决,数据收发OK

楼主(2020-04-29):
1. 首先感谢论坛网友提前指出了这个巨坑!
  在原理图上,错误之处为:MCU的CAN_TX 连接到了 CAN收发器芯片的 CAN_RX, MCU的CAN_RX 连接到了 CAN收发器芯片的 CAN_TX,
正确的连接方法为:
MCU_CAN_TX <----> CAN_TX,
MCU_CAN_RX <----> CAN_RX,
说干就干,直接把电阻跳线对换,只有这个办法了!
打开历程,默认是250k,参数稍微改一下,改成500k。
把接收发送历程融合在一起,哈哈,成功了!
main.c 如下:
CanTxMsg CAN_TX_Config ={TX_CANID,CAN_ID_STD,CAN_DATA_FRAME,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CanPeliRxMsg CanPeliRxMsgStructure;

u8 user_can_mode = 0;

int main(void)
{
        int keycnt = 0;
        delay_init();
        delay_ms(3000);
        LED_Init();
        KEY_Init();
        uart_initwBaudRate(115200);
        printf("CAN (500k) demo with mask id is 0x172,0x236!\r\n");
        CANM_Init();
        //只可接收验收代码寄存器中的两个CAN_ID的帧
        CAN_Config(CAN_500K,StandardFrame_DoubleFilter,0x172,0x236,0xff,0xff);

        while(1)
  {
         if(KEY4 == 0)
         {
                 delay_ms(30);
                 while(KEY4 == 0);
                keycnt++;
                if(keycnt%2)
                {
                                LED2_ON();
                                LED4_OFF();
                                user_can_mode = 1; // r
                }
                else
                {
                                LED2_OFF();
                                LED4_ON();
                                user_can_mode = 0; // s
                }
         }

          if(user_can_mode)
          {
                        Send_CANFrame(&CAN_TX_Config);                //发送一帧CAN数据
                        printf("CAN send data OK!\r\n");        //串口打印
                        delay_ms(300);
          }
          else
          {
                        if(flag)
                        {
                          flag = 0;
                          LED4_TOGGLE();
                          printf("CANID:0x%x Data:",CanPeliRxMsgStructure.ID);        //串口打印
                          for(int i = 0; i < 8; i++)
                          {
                                printf("%02x ",CanPeliRxMsgStructure.Data[i]);                //打印CAN报文内容
                          }
                          printf("\r\n");                                                                   //换行
                        }
          }
  }

}

期待您的点评!

楼主:
sw2 开关要拨到靠近can芯片的那端!

网友A:
确实不该啊,厂家要引起重视了。
而且,这板子都没有做过验证就发布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该啊,厂家要引起重视了。
而且,这板子都没有做过验证就发布了??
感谢楼主分享! ...

的确,板子都没有配套的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板子都没有配套的例程!

可以使用MiniBoard的样例验证测试;

网友C:
上拨是连到板上的SPI FLASH和CAN,请参考如图修改CAN连线,去除R30,R31,R30,R31的pad 交叉飞线连接一下;或者把U3的PIN4 连接到CN9的PIN21, 把U3的PIN1连接到CN9的PIN22.

修改方式

修改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MiniBoard的样例验证测试;

我知道,但那是其他开发板的例程呀,不配套,要做部分修改,跟自己新建公车那个没什么两样了

网友D:
自发自收实现了吗

网友E:
CAN收发器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F:
稳定性怎么样呢

网友G:
这个需要CAN电阻吗

网友H:
很给力 资料。

网友I:
申请试试看,板子很棒。

网友J:
给力啊,跟着楼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需要CAN电阻吗

电阻可以不要,直连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