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IO设置为UART,只接TX,RX,GND,芯片VCC会有电压吗?

楼主:
如题,芯片IO设置为UART,只接TX,RX,GND,芯片VCC会有电压吗?
板子是3.3V供电,现不接电源,只接TX,RX,GND,测得芯片VCC处有2V左右的电压,这种情况正常吗,
给芯片上电后,板子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2020-04-29):
如果串口外接有通电的设备,那就很正常。CMOS电路的IO对电源和地有钳位二极管,如果在IO上外加电压,再经钳位二极管的压降,电源上就可测量电压。

网友B:
你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甚至,有些功耗比较低的单片机,只接TXD,RXD,GND。单片机只靠RXD线上这点电流,就开始能正常工作。
(有时不是故意的)。
比如STC单片机下载的时候,虽然断电了,但是连着串口线,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导致下载失败。
所以,有时候需要在RXD线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当然,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让单片机别那么低功耗,
比如在电源和GND之间,连接一个100欧的电阻,
这样,靠RXD线上的那点电流,就没法把电源拉升到足够的电压,
单片机就不会工作。

网友C(点评):
功耗大了,不划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串口外接有通电的设备,那就很正常。CMOS电路的IO对电源和地有钳位二极管,如果在IO上外加电压,再经钳 ...

了解,谢谢

网友D:
正常啊, GPIO口上都有上下钳位二极管, 引脚上有电压就会倒灌到VCC上.

网友E:
基本上,MCU都这样,因为IO有钳位二极管,就是IO对VCC反接二极管,IO对GND也反接二极管。

网友F:
几乎所以的ic都是这样, 这个叫保护二极管, 所有引脚对VCC 和GND 都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G:
一般IO的ESD二极管结构是这样的,有些IO可能会省略一个上边的或者下边二极管,

很明显你用的肯定是有上边二极管的,二极管压降大概0.4-0.9V左右,VCC有3.3V - 0.4/0.9V = 2.4V ~ 2.9V的电压不奇怪

另外手册一般都会有最大等级的参数,IO一般要求不要输入超过VCC + 0.3V或者低于GND - 0.3V,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H:
以前MCU工作电流基本都在十几个mA以上那会,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技术不一样喽,MCU功耗比较低,而且工作电压也低,IO口串个1K的电阻接到电源就能够MCU运行起来了,甚至有些串个几K的电阻都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