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和WiFi的区别有哪些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2020-04-29):
ZigBee和WiFi的区别有哪些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每个ZigBee网络节点(FFD和RFD)可以可支持多到31个的传感器和受控设备,每一个传感器和受控设备终可以有8种不同的接口方式。可以采集和传输数字量和模拟量。

       ZigBee-WiFi二者对比及各优势:
       硬件内存需求对比:ZigBee:32~64KB+;WiFi:1MB+;ZigBee硬件需求低。
       电池供电上电可持续时间对比:ZigBee:100~1000天;WiFi:1~5天;ZigBee功耗低。 传输距离对比(一般用法,无大功率天线****装置):ZigBee:1~1000M;WiFi:1~100M;ZigBee传输距离长。 ZigBee劣势: 网络带宽对比:ZigBee:20~250KB/s;WiFi:11000KB/s;ZigBee带宽低,传输慢。

       相同点:
       1.二者都是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2.都是使用2.4GHz频段
       3.都是采用DSSS技术;

  区别:
       1.传输速度不同。 ZigBee的传输速度不高(<250Kbps),但是功耗很低,使用电池供电一般能用3个月以上; WiFi,就是常说的无线局域网,速率大(11Mbps),功耗也大,一般外接电源;

       2.应用场合不同。 ZigBee用于低速率、低功耗场合,比如无线传感器网络,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智能家居控制等领域。 WiFi,一般是用于覆盖一定范围(如1栋楼)的无线网络技术(覆盖范围100米左右)。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用的无线路由器。在一栋楼内布设1个无线路由器,楼内的笔记本电脑(带无线网卡),基本都可以无线上网了。
       3.市场现状 ZigBee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自04年发布第一个版本的标准以来,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推广当中;目前因为成本、可靠性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大规模推广; WiFi,技术成熟很多,应用也很多了。 总体上说,二者的区别较大,市场定位不同,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很大。只不过二者在技术上有共同点,二者的相互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WiFi对于ZigBee的干扰。

网友A:
目前wifi如此盛行

网友:
ZIBGEE是个独立的网络,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B:
ZigBee的优势:可以做多连接65000个设备

网友C:
ZIGBEE一直未能广泛使用开来,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跳传

网友D:
Zigbee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局域网协议

网友E:
蓝牙和wifi,zigbee 用在工业上可靠吗?

网友F: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wifi好还是zigbee好

网友G:
40MWiFi和ZigBee能否共存

网友H:
zigbee和wifi模块如何连接

网友I:
无线智能家居WiFi与ZigBee哪个好

网友D:
传输距离上讲,wifi和zigbee最远

网友C:
ZIGBEE有4个频段跟WIFI是没有干扰的

网友E:
是否会出现信号中断情况?

网友B:
WIFI作为一种通用的无线传输技术,技术成熟

网友F:
使用WiFi模块还是ZigBee技术好

网友:
以在zigbee网关处加个wifi端点来联合通信

网友G:
zigbee和WIFI传输速率的相差怎么大?

网友A:
ZigBee的传输速度不高

网友H:
Zigbee和WiFi的信道重叠如何选择

网友I:
WiFi,ZigBee,BLE用哪个

网友J(2020-06-01):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K:
各有各的应用领域

网友L(2020-07-02):
二者主要业务都在2.4g频段展开

网友M:
在工业中广泛应用的优势就是可以自由组网

网友N:
有没有比ZigBee更先进的无线通讯方式?

网友O:
zigbee和wifi用于智能家居

网友P:
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

网友Q:
WIFI作为一种通用的无线传输技术

网友M:
zigbee芯片本身要比wifi便宜一点

网友R:
可以在zigbee网关处加个wifi端点来联合通信

网友N:
要做一个zigbeen-wifi网关设计与实现难不难??

网友L:
都是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S:
近距离无线方案,哪种最便宜?

网友T:
zigbee 用在工业上可靠吗?

网友P:
主要适合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各种设备

网友U:
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V:
Zigbee和wifi会不会互相影响信号?

网友W:
zigbee比wifi廉价吗

网友X:
zigbee ,wifi, 蓝牙,这三个协议当中,那个最复杂?

网友V:
Zigbee无线连接跟Wifi哪个好吗?

网友U:
ZIBGEE是个独立的网络,有自己的协议,和WIFI并不兼容

网友W:
zigbee和wifi用于智能家居的区别

网友Y:
都使用dsss直接序列扩频

网友Z:
zigbee无线智能家居有哪些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