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TI-FAQ-mmWave Demo Visualizer导出的.dat数据

楼主(2020-04-30):
Q:由mmWave Demo Visualizer中plot下导出的.dat数据具体是什么格式?
A:与所选择的芯片串口输出数据格式一致,此功能是将串口输出内容全部保存。请参考demo数据格式进行解码。
数据格式位于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emo/xwr18xx/mmw/docs/doxygen/html/index.html#的Output information sent to host章节,如下所示

查看该.index.html文件的时候请选择对应芯片的文件夹,上文以xwr18xx举例,还有其他芯片可以选择。

楼主:
Q:mmWave Demo Visualizer导出的.dat数据是原始数据还是经过处理后的数据
A:不是原始数据,是已处理的点云数据。

网友A(2020-07-13):
引用 楼主:
Q:mmWave Demo Visualizer导出的.dat数据是原始数据还是经过处理后的数据
A:不是原始数据,是已处理的点 ...

请问得到的数据是CSV文件吗?能进行神经网络的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