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什么?一小时做好Openwrto?

楼主:
嵌入OPENWRT方法分享
花生壳phtunnel嵌入Openwrt
概述

本文详细介绍如何将phtunnel封装成一个openwrt标准组件,并编译到自己的openwrt固件中。phtunnel组件制作下载下载自己的编译平台的二进制phtunnel文件是第一步要做的,我们可以到oray的官方github网站进行下载,根据自己的型号进行下载,比如我的路由器是基于MIPSel,c库使用的是uclibc,那么我可以进入xxxxx,进入xxxxxxxx,并下载mipsel-uclibc-phtunnel文件。规划目录结构接下来的任务是规划自己的phtunnel组件安装后,在openwrt系统上是怎样的目录结构。首先核心的应用程序phtunnel我们可以放在/usr/bin目录下,因为它是一个非管理员应用,所以一般比放在/usr/sbin目录下要更科学一些。uci配置文件:由于openwrt的uci是常用的配置解决方案(不理解uci可参阅其他文档),所以需要一个uci配置文件,该文件通常放在/etc/config目录下,同时我们取名同样为phtunnel,这样就可以使用uci set phtunnel.xx.xx等操作phtunnel的配置了。根据phtunnel列出的参数,uci的配置如下:

启动脚本:通常应用都是作为守护脚本运行,所以phtunnel也会制作成守护程序,自动运行,所以需要在/etc/init.d中建立phtunnel的启动脚本,名称也叫phtunnel。hotplug.d机制:为了及时响应网络状态,快速重启phtunnel,可使用hotplug机制。这样在wan口断开重新连上网的时候,能马上重启phtunnel。在/etc/hotplug.d/iface下需要创建一个xx-phtunnel的脚本,其中xx代表脚本执行顺序,可以随便填。这样,安装后的目录结构是如下图

编写phtunnel组件Makefile根据目录结构规划,现在来编写组件,由于openwrt的组件是用makefile文件编写。

将makefile及规划的files目录统一放在phtunnel目录内,然后放在openwrt的package/utils目录中即可(可放在package下的任何位置),再来看一下目录结构

这时执行make menuconfig后,就能看到phtunnel组件了

这里用到了openwrt的PROCD机制,这样可以在phtunnel意外崩溃的情况下,自动重启。hotplug脚本

用于在wan接口连接有效时,重新开启phtunnel,加速重连速度。phtunnel-luci-app组件制作功能phtunnel运行后,需要进行扫码登录,管理,解绑等操作,这些都是需要与客户的交互操作,openwrt提供的luci是实现交互的最佳选择,也是最正式的方式,下面来制作基于luci的phtunnel组件。核心模块luci的代码区域在/usr/lib/lua/luci中,所以所有交互的web代码都放在这个下面,首先是核心的基础库phtunnel.lua,它将提供所有核心函数,如获取二维码,登录信息和解绑操等核心功能。

所有函数的核心都是调用wget来访问rpc服务和官方提供的web服务。LUCI页面完成核心函数库后,接下来就是根据luci的架构进行开发。首先是规划菜单与菜单项,如图:

完成这样的菜单,需要在controller目录下实现,如图:

其中setup页面用于设置基本参数,Status页面用于扫码与解绑,Log用于显示日志。Setup页面设置页面是一个纯UCI页面,我们可以使用luci提供的cbi模块开发。

显现的页面如图

Status页面该页面用于显示二维码,管理界面链接及解绑。相关代码在view/oray/phtunnel_status.htm, view/oray/phtunnel_inner_status.htm, view/oray/phtunnel_log_off.htm,phtunnel_status.htm : 用于显示当前状态。phtunnel_inner_status.html : 用于后台实时检测绑定状态,当用户使用手机刷二维码绑定后,phtunnel_status.htm页面动态显示绑定帐号。phtunnel_log_off : 用于解绑帐号

Log页面用于显示日志,该页面相对简单(view/oray/phtunnel_log.htm),集成

通过uci获取日志路径,并使用cat命令将文件内容输出即可。制作组件的makefile与制作phtunnel组件一样,将所有文件组织成目录树,并加入Makefile集成

Makefile

最后同样将组件复制到openwrt/package/utils/下,这样我们可以在配置界面中看到phtunnel-luci-app组件

选择以上两个组件,充分编译后,即可在本地的luci界面上使用phtunnel了。

楼主(2020-04-30):
多跟大家分享,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
terminal的字体是source code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