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RT-Thread应用创新设计大赛-综合网关&集成平台(STM32H7)

楼主(2020-04-30):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5828-1-1.html硬件篇

前言:没有

嘀咕:因为龙芯实在太抢手,其他板子接口过少,就准备自己做一块,完成功能其实有块F4就能用,用H743其实主要是为了玩一下H7的片子,前不久打了一块H750,其实性价比很高,因为这次做的要带块7寸屏,如果用H750VB的话,屏幕就要加芯片,用FMC驱动,这样算起来价格跟H743相当了,索性直接不用750了,其实不带屏幕的话,用750是完全可以的。

硬件配置:
1、主控:STM32H743IIT6
2、外部SDRAM:32M字节
3、外部SPI FLASH:32M字节
4、2个以太网接口,一个是PHY芯片(LAN8720A)+自带MAC,另外一个是SPI接口的W5500
5、1个RS485接口
6、1个CAN接口
7、1个RS232接口
8、1个单总线接口(支持IIC)
9、1个micro-sd卡接口
10、2个MINI-USB接口,一个是串口转usb,一个是usb-slave
11、1个USB-TYPEA接口
12、1个micro sim卡接口
13、带GPRS及WIFI通讯,天线座都采用IPEX转SMA
14、1个RGB-LCD接口

注:RS485,RS232,CAN,单总线均使用隔离电源+隔离芯片的方式,端口均有防静电设计。

首版使用两层板,主要是为了验证功能,以及快点有一个能用的板子(其实主要是为了省200块钱)。不过,第二版定型肯定是4层。同时可能会增加一些开关量及功能按键。

第一版如下图:(有些料还在路上,等到了开始焊,下次坚决贴两块回来,这焊得费脖子)

改用另外一个板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965828-1-1.html

网友A:
感谢分享,送您500家园币,期待您的后续佳作~

楼主:
中午料到了一部分,电源、主控、外部flash、外部SDRAM,调试usb转串口焊接了一下,用4.0.2的bsp模板制作bsp。
如果你是初学者,想友情提醒一下,焊接的时候,一定先焊接电源部分,然后单独测试一下,以免BOOM~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4.0.2的H7的模板board里的SConscript添加启动文件时包含了一个类似于绝对路径的相对路径,这样你dist以后挪到别的地方编译可能会提示你找不到启动文件,简单处理只需要按照别的模板里的方式添加相对路径就行。

添加QSPI驱动。

添加SDRAM驱动,这个后边要改一下配置,这个速度不太对。

修改内存管理方式

请忽略他一脸的助焊剂

五一要带娃出去,只能节后继续了,后边可能先添加两个网口驱动,再搞其他的,内容都很简单,因为都有现成的可以用,屏幕的话可能也要打一块板子,最开始我想做在一起,但是空间有限,layout要花费不少精力,所以舍弃了这个想法。下班跑路~

楼主:
下午来公司有点事情,顺便继续焊了些这个板子,包括两个网口,WIFI,GPRS,SD卡。
H7的ETH和SDIO跟之前都不太一样,所以4.0.2的驱动都不能使用,后边可能我会改用mater分支来开发,去看了一下PR有关于这些部分的,即使没通过也会参考来修改,就为了省事
测试了W5500,WIFI,及GPRS,W5500硬件上有点小错误,飞了跟线。

W5500测试

WIFI测试

GPRS测试

硬件状态

再提一点就是,现在主控的cache都是关闭的,所以我没有进行性能上的测试,现在的测试一个是为了看看哪些驱动可直接用,再一个主要就是测试硬件上的问题,可能会先改板子发出去,然后打板的时间用来继续正式软件上的调试。并且像ETH没有可用驱动的情况,我会把这个适配过程放到后边,先进行ucloud测试及主站测试,因为有其他的端口可以联网完成测试。
明天不出意外测试完所有通讯端口,然后把工程移到master分支工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送您500家园币,期待您的后续佳作~

再送点,我经常更新

网友A:
您记得最后上传您方案的word文档,这是参加比赛的必要条件,因为评审方是厂家,您加油更新哈哈

送您500家园币~感谢分享~

楼主:
今天有事情耽误了,进度有些慢,加上有料忘记买了,焊接了大部分接口,只测试了usb-salve

32M 外部flash分配如下:
download -->固件下载 2M
factory     -->出厂固件 2M
easyflash  -->easyflash使用 2M (今天看到更新到5.0了 膜拜,后边可以当小数据库用)
font         -->字库 10M

filesystem -->文件系统 16M

将filesystem模拟成U盘,后续通过电脑读取本地日志,或更新其他部分用

新建测试文档,test.txt  内容:test20200506

初始化文件系统后,读取文件内容与电脑拷贝文件内容一致:

硬件状态:

网友B:
H743如此强悍的 以太网不用,外扩什么W5500啊;H743如此强悍的SDIO,不用sdio wifi,用什么串口wifi; H743如此强大的USB功能用什么串口的GPRS模块,直接上USB 4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43如此强悍的 以太网不用,外扩什么W5500啊;H743如此强悍的SDIO,不用sdio wifi,用什么串口wifi; H743 ...

哈哈,你在说啥呢?我最开始就说过了实现功能并不需要h743,用这个就是为了玩,你以为我做产品呢?其次呢用w5500是因为我需要用到两路lan口,并且呢他有特殊的应用场景,不是什么加个路由器能解决的问题。再其次呢,sdio wifi usb 4g,用这些我干嘛要在rtt上用,实际项目用个带类似6181的核心板,上个linux他不香么?并且就算如此,我也是用的MC20,后边最多也只会换成4G cat1,咋地,不用4G伤天害理了嘛,哈哈哈哈哈哈。小老弟光用嘴说加啥加啥,什么都不考虑啊!

网友C:
搬个小板凳,在线“云监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个小板凳,在线“云监工”~~

楼主:
试一下ucloud基本功能,具体过程可以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7411y7wL

修改一下sample保持在线状态,并且接收下发数据:

服务器转发等后边再做,不是很熟悉还。

网友A:
感谢分享,论坛送您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以及论坛给您寄出一份礼品,以示鼓励~ 您继续加油,尽快把帖子更新、继续完善,上传方案文档哦~

网友D(2020-06-01):
焊锡膏是什么牌子,感觉很好啊,都看不到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锡膏是什么牌子,感觉很好啊,都看不到杂质

AMTECH的

网友A:
大大,您别忘记传文档啊,文档的格式咱们参赛群里有,如果没找到,私信大掌柜,单独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别忘记传文档啊,文档的格式咱们参赛群里有,如果没找到,私信大掌柜,单独发给您 ...

我不更这个帖子了,换了块板,用另外一个帖子,工程量太大。。月底我会上传全部文档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