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CC1310

楼主(2020-04-30):
我用了两块CC1310launchpad来测试rfEasyLinkEchoTx和rfEasyLinkEchoRx两个例程,测试后两个板子一直在传输数据,请问各位老师,TX板发送的是rfEasyLinkEchoTx.c里面的那一段程序,如果我想通过tx板发送程序使RX板实现其他的外设功能,请问要发送的程序代码应该在rfEasyLinkEchoTx.c的什么地方编写

网友A:
楼主想操作什么外设?要实现什么功能?
你运行的这个例程应该是有RTOS的,简单点的控制io,可以像例程里的: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Board_PIN_LED2, 0);
复杂点的应用需要添加线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