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这个库跟Harmony3什么关系?此贴有硬菜!值得一看。

楼主(2020-04-30):
https://github.com/atmelcorp/atmel-software-package
这个库跟Harmony3什么关系?

楼主:
会被Harmony3取代吗?

楼主:
感觉Microchip的库多种多样,极其混乱,毫无兼容性和继承性。计划放弃Microchip芯片!

网友A:
强烈推荐您使用harmony3,这个是microchip新推出的32位MCU统一软件平台。支持的芯片包括了SAM,PIC32,还有未来将要推出的新产品的framework。还有大量自有的软件栈,比如USB,TCP/IP,Audio等等。
里面还含有大量的例程以及丰富的文档。
softpack 是atmel在并购以前开发的一套framework。
Harmony3的git,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
这里还有一些Harmony3的中文文档: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2

网友B:
这个库是很老的库了,还是ATMEL被Microchip收购之前的东西。
现在Microchip不管是基于ARM核还是基于MIPS核的32位产品,都可以在MPLAB Harmony3 中找到对应的支持。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个ATMEL Software Package跟Harmony3的关系,你可以理解为Win XP和Win10的对比,Win XP虽然还可以用,但是微软已经没有针对XP的各种补丁和Hotfix,而Win10则是一直保持更新。

而ASF也是一样,Microchip已经停止向ASF里面添加新器件的支持和bugfix,而Harmony3则会全面的支持所有的Microchip的32位MCU。

ASF=ATMEL Software Framework,跟这边的Atmel-Software-package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库是很老的库了,还是ATMEL被Microchip收购之前的东西。
现在Microchip不管是基于ARM核还是基于MIPS核 ...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 LED Macros for LED1 ***/
#define LED1_Toggle() do { PIOB_REGS->PIO_MSKR = (1<<5); (PIOB_REGS->PIO_ODSR ^= (1<<5)); } while (0)
#define LED1_Get() ((PIOB_REGS->PIO_PDSR >> 5) & 0x1)
#define LED1_On() (PIOB_REGS->PIO_CODR = (1<<5))
#define LED1_Off() (PIOB_REGS->PIO_SODR = (1<<5))
/*** LED Macros for LED_RED ***/
#define LED_RED_Toggle() do { PIOB_REGS->PIO_MSKR = (1<<6); (PIOB_REGS->PIO_ODSR ^= (1<<6)); } while (0)
#define LED_RED_Get() ((PIOB_REGS->PIO_PDSR >> 6) & 0x1)
#define LED_RED_On() (PIOB_REGS->PIO_CODR = (1<<6))
#define LED_RED_Off() (PIOB_REGS->PIO_SODR = (1<<6))
/*** LED Macros for LED_BLUE ***/
#define LED_BLUE_Toggle() do { PIOB_REGS->PIO_MSKR = (1<<0); (PIOB_REGS->PIO_ODSR ^= (1<<0)); } while (0)
#define LED_BLUE_Get() ((PIOB_REGS->PIO_PDSR >> 0) & 0x1)
#define LED_BLUE_On() (PIOB_REGS->PIO_CODR = (1<<0))
#define LED_BLUE_Off() (PIOB_REGS->PIO_SODR = (1<<0))
/*** SWITCH Macros for PB_USER ***/
#define PB_USER_Get() ((PIOB_REGS->PIO_PDSR >> 9) & 0x1)
#define PB_USER_STATE_PRESSED 0
#define PB_USER_STATE_RELEASED 1
/*** VBUS Macros for VBUS_AH ***/
#define VBUS_AH_PowerEnable() (PIOB_REGS->PIO_SODR = (1<<10))
#define VBUS_AH_PowerDisable() (PIOB_REGS->PIO_CODR = (1<<10))

Harmony3真的先进吗?
上面代码是Harmony3的LED(IO口操作),来自sam_a5d2_xult的例程,怎么感觉比Atmel-Software-package落后一万年?
难道Harmony3还处于撸寄存器的石器时代?

而且搜遍整个Harmony3,居然没找到act8865电源芯片的驱动,Harmony3到底是什么“高科技”??

操作寄存器是AVR系列的一贯特色,也可能是微芯愿意收购Atmel的理由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 LED Macros for LED1 ***/

在嵌入式,效率也是很大的优先考虑因素。封装层次越多只会带来更大的额外开销和时间损耗。而且不管是MCU还是MPU,最后的操作都是寄存器操作。
Harmony3除了贴近硬件的高效层次plib开发,还可以基于抽象层次更高,功能更丰富的Driver层开发。
基于Driver层次开发的应用,可以在Harmony3支持的大部分芯片之间无缝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 LED Macros for LED1 ***/

看到  "难道Harmony3还处于撸寄存器的石器时代“基本知道lz还停留在传统的库函数级别

网友C:
做了15年的嵌入式开发  Harmony v3是最具潜力的开发方式,理念非常的先进,不过现在还是要吐槽一下bug还真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15年的嵌入式开发  Harmony v3是最具潜力的开发方式,理念非常的先进,不过现在还是要吐槽一下bug还真 ...

嗯,希望Harmony v3 团队 多招兵买马,多加油!!
尤其对于Atmel ATSAMA5D27的支持,要加足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  "难道Harmony3还处于撸寄存器的石器时代“基本知道lz还停留在传统的库函数级别 ...

库函数不是当今最先进的方式吗? 比如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嵌入式,效率也是很大的优先考虑因素。封装层次越多只会带来更大的额外开销和时间损耗。而且不管是MCU ...

谢谢!Harmony3目前对Atmel ATSAMA5D27支持的程度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Harmony3目前对Atmel ATSAMA5D27支持的程度怎样?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 ... wiki/device_support
这里有最新的Harmony3的开发进度跟支持列表信息共参考。

网友D(2021-10-20):
例程太散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给人感觉好像什么都行,就是不知道针对某一些列支持是否全面。

当前确实还是stm32cubeMX用起来方便,毕竟用户基数大,有点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网友D:
打个比方来说,你出教程,你就以常用的samd21做个基础教程,把常见的外设使用都演示一遍,再做个freertos的演示教程。
再以cm4核心的演示一些网络,图形界面,USB之类的,这样大家一目了然。

现在的演示例程都是以某开发板硬件为例,几乎不配置,就跑起来,看起来无所不能,实际屏蔽了好多细节,
好多细节不能在配置软件里面修改,感觉就是和硬件板卡深度结合,
那用户如果用自己的板子不一样咋办?还得自己去啃代码??
那这个软件还有什么意义???

那和atmel以前出的XPLD系列自带的例程有啥区别??

用配置软件,目标就是要能配置,尽量不用去啃底层的代码

真是一针见血!赞!

网友D:
其实就有一点疑问,比如网络,图形接面的驱动层,好像是和开发板绑定死的就几种硬件,常见的lan8720,83848之类都没有,
实际开发的时候,如果使用这种芯片怎么办?
比如说,图形界面,我要用外部驱动ssd1963,RA8870怎么办?

网友D:
又看了一下,和开发板硬件高度绑定,高级应用的意义不大,
除非直接用开发板的方案,但是实际开发,不可能照抄开发板

网友E:
外部图形Driver还有触摸Driver可以根据文档介绍来实现,SSD1963已经是集成好了的。网络Driver也比较简单,根据模板改一下就好了。
我们一个类似的项目已经做完了。整体来说Harmony3还是挺好用的。
https://github.com/mchpgfx/legato.docs/wiki

用的MPLAB IDE, 用的什么编译器? XC ? 还是 GCC ?
Harmony3,用什么编译器比较好,IAR? XC? GCC? 谢谢

网友D:
这两天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确实集成了一些驱动模块,准备在仔细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以后模块越来越多,确实是个好的方向。

楼主(2022-01-11):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确实集成了一些驱动模块,准备在仔细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以后模块越来越多, ...

大佬,研究得咋么样了?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bug多不多?^_^

网友F:
此贴有硬菜

楼主(2022-06-22):
继续上硬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研究得咋么样了?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bug多不多?^_^

BUG很多,各种组件都有自己的版本,版本稍微不同,就有可能有bug或者跑不通。
而且确实和硬件深度结合,和开发板硬件差距大了,就有可能有问题。

这个项目的目标太大了,在全力以赴做3年,或许会好用一点。

网友G(2025-09-26):
你未提及具体 “库”,暂以 Microchip 常用外设库为例:这类库多是 Harmony 3 框架的组成部分。Harmony 3 是微芯集成开发框架,包含各类外设库、中间件等,库为框架提供底层驱动 / 功能支持,框架则整合库实现模块化开发。若为第三方适配库,也需兼容 Harmony 3 接口才能集成,二者协同简化开发,是 SAM/PIC 系列芯片高效开发的 “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