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I2C仲裁的概念和使用

楼主(2020-04-30):
很认真的阅读了I2C的协议,但是发现51核的硬件I2C模块,有自己的一套总线状态表(就在总线状态寄存器里),实际操作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状态表来写逻辑的。NXP的P89系列可能是鼻祖,因为这个文档上说明的状态是比较全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几个从机挂到一个总线上,怎么处理它们的冲突?仲裁是如何实现的?究竟咋去理解,才好写这个逻辑判断。

楼主(点评):
就比如说有3个从机键盘挂上来,有1个主机。这个时候怎么办?

网友A:
仲裁是硬件完成的,会反应到状态寄存器里,所以只要根据状态完成相应动作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高人,我在网上都搜不到 硬件I2C状态寄存器 如何使用的资料(特别是程序例子),官网都没有。您有什么地方推荐下,可以找到这古老的资源吗?我这次写程序能搞定基本一半靠猜,一半靠试验,心里没底。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大点的公司都有驱动,但我从来不用硬件IIC,GPIO模拟,几分钟就可以移植一个,可靠性还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那就是我自己的水平问题了,我开始用软件模拟,只有主机程序(网上搜的)从机调不通;就改用硬件模块。我还是研究协议不够。多向前辈学习。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记得C051F的官方有例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搜了 都没有这个单片机的内容?(只有一篇文章提到33M)请问下,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呀?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单主不存在仲裁的问题,只要从机地址不同就可以了,注意地址的概念,地址是按设备类型+地址组成的,最大可以挂128个从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是靠那个上拉的高电平做的技巧,这样不会造成时序和逻辑冲突

网友C:
从机还是要靠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