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领域Dongle版AR1021X/QCA9377/QCA9379方案USB接口双频WiFi模块

楼主(2020-04-30):
双频WiFi模块有网卡和AP两大类,其中网卡类双频WiFi模块主要从通信接口、通信标准、功能、封装接口来分类;AP类双频WiFi模块主要从核心模块和PCBA嵌入式主板,前面有分析过USB接口双频WiFi模块,先来简单回顾下!
USB接口系列双频WiFi模块主要共性如下:
        通信接口:USB2.0或USB3.0;
        天线方式:模块带Ipex座外接或RF脚layout到主板任意外延;
        供电电压:3.3 V ±0.2V(有些支持5V)

    1.1:USB接口11an双频WiFi模块
      1.1-1:USB接口11an双通道双频WiFi模块
        芯片方案:AR1021X、RTL8192DU、RT5572N;
        尺寸封装:27*18mm/LGA-12(其中AR1021X规格多,还有大功率版本,有单独介绍) ;
        传输速率:300Mbps  2T2R;

      1.1-2:USB接口11an双通道双频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芯片方案:MT7632UN、MT7638UN、MT7632TU;
        尺寸封装:27*18mm/LGA-12或27*13mm/LGA-12;
        传输速率:300Mbps  2T2R;
        蓝牙标准:BT4.0(向下兼容) ;

    1.2:USB接口11ac双频WiFi模块
      1.2-1:USB接口11ac单通道双频WiFi模块
        芯片方案:MT7610UN、RTL8811AU、RTL8811CU;
        尺寸封装:27*18mm/LGA-12或12.9*12.2/LGA-22(RTL8811CU) ;
        传输速率:433Mbps  1T1R;

      1.2-2:USB接口11ac单通道双频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芯片方案:QCA1023-7(QCA9377-7)、RTL8821AU、RTL8821CU;
        尺寸封装:27*15mm/LGA-12或12*12/LGA-44(QCA1023-7) ;
        传输速率:433Mbps  1T1R;
        蓝牙标准:BT4.1(向下兼容) ;

      1.2-3:USB接口11ac双通道双频WiFi模块
        芯片方案:RTL8812BU、RTL8812AU、MT7612UN、MT7618BU;
        尺寸封装:27*15mm/LGA-12 ;
        传输速率:867Mbps  2T2R;

      1.2-4:USB接口11ac四通道双频WiFi模块
        芯片方案:RTL8814AU;
        尺寸封装:93.2*31.5mm/Dongle ;
        传输速率:1.7Gbps  4T4R;
        是大功率版本,支持USB3.0,天线可以板载或者ipex外接;

      1.2-5:USB接口11ac双通道双频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芯片方案:RTL8822BU、RTL8822CU、MT7668UN、QCA9379-7、BCM4358、BCM4359;
        尺寸封装:27*15mm/LGA-12 ;
        传输速率:867Mbps  2T2R;
        蓝牙标准:BT4.2(向下兼容) ,支持USB3.0,带PCM接口,MT7668UN还支持BT5.0;
主要区别就是双频标准是IEEE802.11an还是IEEE802.11ac?是否带蓝牙功能?还有就是封装尺寸!

针对27*18mm/LGA-12和12.9*12.2/LGA-22两款典型的封装尺寸,前期有介绍过Dongle化的转接板,就不在赘述,下图一目了然!

针对AR1021X/QCA9377/QCA1023/QCA9379方案单独罗列出来分析,因为这些案子才有可能满足工业领域的应用,技术支持强大(只要提供平台信息和操作系统Kernel版本,可以提供对应驱动包),在其它方案性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会转入这些方案中做重新尝试和评估,所以如果把AR1021X/QCA9377/QCA9379方案模块Dongle化,会给选型评估和软件调试确定带来很大的方便!以下就是主要针对的三种规格!
方案一:最常用的AR1021X和QCA9379方案,普通功率的双频版本,模块本身有带天线连接座子(I-pex),支持Linux系统!
方案二:最常用的AR1021X和QCA9379方案,大功率版本,有5.8G单频大功率和双频大功率可选,为了让功率方便不受干扰影响,有采用单独供电处理,模块本身有带天线连接座子(I-pex),支持Linux系统!
方案一:最常用的QCA9377/QCA1023方案,普通功率的双频版本,模块本身不带天线连接座子,需要延伸到I-pex上,支持Linux和Windows双系统!具体Dongle化的实物如下图:

实际集成应用前期,现在的智能硬件,一般都有USB和迷你PCIe物理接口,有些软件工程师,没有焊接工具和硬件只是,调试的话,如果有直接插入接口可以用的模块,调试起来是最方便高效的,等待调试成功,集成方式可以考虑模块化!所以Dongle版AR1021X/QCA9377/QCA9379方案USB接口双频WiFi模块,是配合前期调试的高效便捷选择,也是算替软件工程师减少了麻烦,可以在无线图传领域拿来插入接口就可以调!

以上观点由纳拓科技独家提供,请勿随意编辑、剪切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