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GNU汇编基本语法

楼主(2020-04-30):
GNU汇编指令格式如下:

label instruction  @comment

label: 即标号,表示地址位置,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标号得到指令的地址。
Instruction:即指令,可以是汇编指令和伪指令。

@符号,表示注释,comment就是注释内容。

楼主:
汇编程序的默认入口地址是_start,下面代码就是使用_start作为入口标号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 0x12  @r0 = 0x12

楼主:
上面代码中的.global是伪操作,表示_start是一个全局标号,类似C语言里面的一个全局变量,常见的伪操作如下:
.byte   定义单字节数据:比如.byte  0x12
.short  定义双字节数据:比如.short  0x1234
.long   定义一个四字节数据:比如.long 0x12345678
.equ   赋值语句,格式为:.equ变量名,表达式,比如:.equ num ,0x12,表示 num=0x12
.align  数据字节对齐,比如:.align4表示4字节对齐
.end   表示源文件结束
.global  定义一个全局字符,格式为.global  symbol ,比如: .global  _start

楼主:
常用汇编指令:

指令

目的
描述

MOV

R0
R1
R1里面的数据复制到R0

MRS

R0
CPSR
将特殊寄存器CPSR里面的数据复制到R0

MSR

CPSR
R1
R1里面的数据复制到特殊寄存器CPSR

LDR

LDR R0=0x0209C004

LDR R1,[R0]
LDR主要用于从存储加载数据到寄存器

STR

LDR R0=0x0209C004

LDR R1=0x00000001

STR R1,[R0]
STR将数据写到存储器中

PUSH

将寄存器列表存入栈中

POP

从栈中恢复寄存器列表

跳转

指令

B<label>
跳转到label
BX<Rm>
间接跳转,跳转到存放于Rm中的地址处
BL<label>
跳转到label处,并将返回地址保存到LR
BLX<Rm>
结合BLBX的特点,跳转到存放于Rm中的地址处,并将返回地址保存到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