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arm-linux-gnueabihf-gcc交叉编译器的安装

楼主(2020-04-30):
在Ubuntu系统上自带的gcc主要针对X86架构,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运行在X86架构上,可以编译ARM架构的gcc编译器,最终可以在ARM架构上运行,这个就是交叉编译器。交叉编译器有很多种,我们使用 Linaro出品的交叉编译器,安装以4.9.4版本为例,安装过程如下:
1.  在/home/lumeng/Linux下创建一个tool目录,以后所有的工具都放到这里。

楼主:
2.        进入tool目录,将交叉编译器拷贝到此目录中

楼主:
3.        将交叉编译器安装到 /usr/local/arm 下,如果在local目录下不存在arm目录,需要手动的创建。

楼主:
4.        将/home/lumeng/Linux/tool 下的交叉编译复制到/usr/local/arm 目录下。

楼主:
5.进入/usr/local/arm 目录下,执行sudo tar -vxf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命令,等待交叉编译器解压完成。

楼主:
6.添加环境变量,使用vi 打开/etc/profile文件,在最后追加一个交叉编译的路径,具体添加内容为: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楼主:
7.保存,重启即可使用交叉编译器,输入arm-linux-gnueabihf-gcc –v,出现版本号证明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