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咱赛元啥时候能出几块这样的板子么?

楼主(2020-04-30):
现在ST这些厂家出了好多款评估板,带简易下载器,咱赛元啥时候能出几块这样的板子么?话说 SC-Link 实在有点那个啥

网友A:
在赛元之前用过芯圣的,当时仿真器就是个垃圾,所以转向了赛元,不知道现在做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赛元之前用过芯圣的,当时仿真器就是个垃圾,所以转向了赛元,不知道现在做的咋样了 ...

芯圣的芯片距离能用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人家学ST做的这个板子和推荐的态度真的好

网友A:
赛元距离能用没有距离,我现在一直在用赛元的8051逐步替换我用STM8做的产品,逐步替换掉大部分的STM8,一个是STM8的价格还是有点儿贵,另外一个担心缺货的问题,赛元不会缺货,但赛元8051的问题现在一个是仿真器必须用断电的方式给MCU复位,这个缺点是很大的;另一个是UART不能识别奇偶校验,除了这两个问题,其它都可以

网友B:
现在芯圣用的人也多  出的量大  估计开发板送的有效果了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cp&ac=credit&op=rule&fid=4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芯圣用的人也多  出的量大  估计开发板送的有效果了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cp&ac=cr ...

官方例程大部分不能直接下载到开发板,官网查询没反应,QQ群找不到了

网友C:
你好,感谢你关注赛元MCU,也感谢你对赛元工具提出的建议。赛元的SCLINK工具兼顾在线和量产烧录功能,同时带有保护电路,具有多功能、使用自由的特点。针对你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SCLINK+Demo板以组合优惠价打包出售。在后续规划开发板时我们会重新评估,考虑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