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选择最适合的单片机

楼主(2020-04-30):
如何选择最适合的单片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片机行业发展的也越来越迅猛,各种产品层出不同,性能优劣也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如何在众多产品中选择最优解呢?选择单片机的原则是什么呢?

【单片机选择的原则】

• 性能

根据设计任务的复杂程度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

• 存储器

研发阶段,推荐使用Flash单片机,它有电写入、电擦除的优点,使得修改程序很方便,可以提高开发速度。对于初具规模的产品可选用OTP单片机,可省去掩膜时间,加快产品的上市时间 选用时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只要够用就行了,不然会增加成本 如果要保存数据的话,选用EEPROM,或者支持IAP的单片机

•运行速度

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首先看时钟频率,指令集,几个时钟为一个机器周期。

在选用单片机时要根据需要选择速度,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单片机的稳定性、抗干扰性等参数基本上是跟速度成反比的,另外速度快功耗也大。

• I/O口

I/O 口的数量和功能是选用单片机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数量,I/O多余不仅芯片的体积增大,也增加了成本。

驱动能力,驱动电流大的单片机可以简化外围电路

• 定时/计数器

多数单片机提供2~3个定时/计数器,有些定时/计数器还具有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和PWM(脉冲宽度调制)功能,利用这些模块不仅可以简化软件设计,而且能少占用 CPU 的资源。 现在还有不少单片机提供了看门狗定时器 (WDT) ,当单片机“死机”后可以自动复位。

选用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编程要求进行选择,不要片面追求功能多,用不上的功能就等于金钱的浪费。

• 串行接口

单片机常见的串行接口有:标准UART接口、增强型UART接口、I2C总线接口、CAN总线接口、SPI接口、USB接口等。大部分单片机都提供了UART接口,也有部分单片机没有串行接口。

• 模拟电路功能

现在不少单片机内部提供了AD转换器、PWM输出和电压比较器,也有少量的单片机提供了DA转换器。

单片机集成片内AD转换器的同时,还集成了采样/保持电路,使用户容易建立精密的数据采集系统。PWM模块可用来产生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脉冲信号。可方便实现D/A输出功能。PWM输出模块也可以用来实现直流电机的调速等功能。

单片机内部集成的电压比较器可以实现多种功能,例如作阈值检测,实现低成本的AD转换器等。

• 工作电压、功耗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最低可以达到1.8V,最高为6V,常见的是3V和5V

单片机的功耗参数主要是指正常模式、空闲模式、掉电模式下的工作电流,用电池供电的系统要选用电流小的产品,同时要考虑是否要用到单片机的掉电模式,如果要用的话必须选择有相应功能的单片机。

• 封装形式

单片机常见的封装形式有: DIP( 双列直插式封装 ) 、 PLCC(PLCC 要对应插座 ) 、 QFP(四侧引脚扁平封装 ) 、 SOP( 双列小外形贴片封装 ) 等。

• 抗千扰性能、保密性

选用单片机要选择抗干扰性能好的,特别是用在干扰比较大的工业环境中的尤应如此。单片机加密后的保密性能也要好,这样可保证你的知识产权不容易被侵犯。

• 其他方面

在单片机的性能上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比如中断源的数量和优先级、工作温度范围、有没有低电压检测功能、单片机内部有无时钟振荡器、有无上电复位功能等等。

1 .单片机的可开发性

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所选择的单片机是否有足够的开发手段,直接影响到单片机能否顺利开发,以及开发的速度。对于被选择的单片机,应考虑下列问题。

2 .开发工具、编程器

有没有集成的开发环境,在支持汇编语言的同时是否支持 C 语言,使用 C 语言可加快你的开发进度,另外 C 语言的移植性也好。

你所选用的单片机有没有编程器支持,或能否采用 ISP 编程。

3 .开发成本

你选择的单片机对应的编程器、仿真器价格是否高,是否要用专用设备,比如有时单片机需要选用专用的编程器,这样你的开发成本就高了。

4 .开发人员的适应性

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有两种单片机都能解决问题,当然选一种你熟悉的品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往往优先考虑选择 51 系列的单片机。

5 .技术支持和服务

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 技术是否成熟

经大量使用被证明是成熟的产品你可以放心使用。

(2) 有无技术服务

国内有没有代理商和相应的技术支持,网站提供的资料是否丰富,包括芯片手册,应用指南,设计方案,范例程序等。

(3) 单片机的可购买性

单片机是否可直接购买到,这是指单片机能否直接从厂家或其代理商处买到,购买的途径是否顺畅。单片机是否有足够的供应量,以保证所选择的单片机能满足产品的生产需要。

选择单片机,还应注意选择那些仍然在生产之中的型号,已经停产的单片机是不能选用的,因为它已无后续供货能力,直接影响到产品的继续生产和生命力。同时,也会给人以一种过时的感觉,从而影响产品的新颖性。

最好还要看一下所选用的单片机是否在改进之中,显然,对于准备推出新版本或有新版本的单片机,选择用于应用系统或产品具有较强的后劲。

6 .产品价格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其它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当然选择价格低的产品,这样可以提高性价比。 根据上面几个原则对单片机进行选择,就可以选择出最能适用于你的应用系统的单片机,从而保证应用系统有最高的可靠性、最优的性价比、最长的使用寿命和最好的升级换代性。

网友A:
熟悉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就选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网友B:
单片机的的选型是一件重要而费心的事情

网友C:
怎样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D:
初学者如何选择单片机编程器

网友:
如何根据单片机 选择晶振

网友E:
如何选择合适的单片机晶振电容

网友F:
单片机工作频率和工作要求来选择

网友G:
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

网友H:
单片机的片内ROM如何选择

网友D:
单片机供电电源怎样选择最合适?

网友E:
觉得microchip的单片机怎么样

网友C:
所看的主要性能指标是?

网友F:
单片机应该如何学最快?

网友B:
单片机型号选择得合适,单片机应用系统就会得经济,工作可靠

网友G:
一般的用51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根据自己学的什么样单片机就选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网友H:
如何更有效的学习单片机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析资料。

网友:
如何为单片机选择合适的人机界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觉得microchip的单片机怎么样

性能好,价格相对高些,应用于一些高要求的场合,很多车规料都能用于汽车上,还有不用担心以后芯片不生产了,会保留产线一直生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觉得microchip的单片机怎么样

性能还是不错的,就是看你的产品是否追求较高的稳定性,那么microchip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开发后投入量产后,不用担心以后新料出来后,旧料不生产,会保留其生产线一直有生产

网友K:
国产车规单片机推荐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