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测血氧仪的算法是什么

楼主:
我看有个方案是夹着手指头就可以测血氧,原理和算法谁有,分享分享啊,学习一下。

网友A(2020-04-30):
不知道啊,没有

网友:
为什么把手指式血氧仪往手指上一夹就知道自己的血氧水平呢?我们就介绍下手指式血氧仪工作原理吧。

我们都知道血红蛋白的作用是携带氧气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把血红蛋白任意时刻的氧气含量称为血氧饱和度。手指式血氧仪测的就是这个血氧饱和度。血红蛋白有携带氧气的状态,当然也有空载状态,我们把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称为氧合血红蛋白,空载状态的血红蛋白称为还原血红蛋白。

氧合血红蛋白和还原血红蛋白在可见光和接近红外线的频谱范围内具有不同的吸收特性。还原血红蛋白吸收较多的红色频率光线,吸收较少的红外频率光线;而氧合血红蛋白吸收较少的红色频率光线,吸收较多的红外频率光线。这个区别是手指式血氧仪的最基本依据。

通过一系列的计算后,手指式血氧仪在显示屏上显示血氧饱和度数据。

手指式血氧仪使用不复杂,第一次使用手指式血氧仪,先按下复位(Reset)键,屏幕将会显示准备状态。然后按启夹口。将左手或右手中指,伸入工作仓,这时可以看见工作仓内的红外线亮灯,应注意:手指不能夹歪、不能手湿、不能指甲表面有异物(如指甲油)。等待手指和工作仓完全接触后,LED显示检测速度。进入检测状态应注意,保持受检手指的稳定,不要上下左右的晃动,最好将手平稳放在桌面上,呼吸调整均匀。

网友B:
楼主准备做这方面啊?

网友C:
运动的状态就不行了吧

网友C: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皮肤粗糙度也不同,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D:
看到市场是已经有N76E003做的血氧仪了

网友E:
这种仪器就是坐着不动测量的。

网友E:
氧合血红蛋白吸收较少的红色频率光线,吸收较多的红外频率光线。这个区别是手指式血氧仪的最基本依据。
那就是看红外了。

网友E:
核心在这里。

网友E:
有红外,有红光,然后看哪个被吸收的多。真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