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强大的数字型IGBT驱动器

楼主(2020-04-30):
强大的数字型IGBT驱动器

      1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器件技术的发展,大功率器件在轨道交通、直流输电、风力发电等领域的市场迅猛发展,其中以IGBT器件表现尤为突出,在具体的应用工况中,每一个IGBT模块都需要一个专门的驱动器,IGBT驱动器对IGBT的运行性能有着重大影响。
  传统利用模拟电路实现的IGBT驱动器技术较成熟,运行稳定,但是由于其驱动器各参数设置大都采用硬件实现,参数调整比较复杂,不同型号的IGBT必须设计不同的驱动器,本文利用数字控制器对栅极控制,可以灵活的修改驱动器的软件参数设置,来调整IGBT工作的性能,对于不同的IGBT型号,只需要加载不同的驱动程序,即可以解决传统驱动器产品的型号匹配问题。

2  驱动器整体方案
  如图1示,驱动器主要包括:高等级隔离电源、光纤通信接口、功率放大电路、检测保护电路、数字控制器等五部分。
  2.1高等级隔离电源
  高压IGBT驱动器设计中,电源设计是关键部分之一,电源的输出功率决定了IGBT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使用的工作频率,如果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可能会在IGBT器件高频工作时,出现欠压现象,导致IGBT损耗增加,甚至造成IGBT损坏。
  本设计中采用Ti公司的LM5025芯片设计反激式DC-DC电路(电路图见图2),电路中的初级具有电流检测软起动功能,当电流检测电阻上的压降达到0.25V时,对电源起到很好的过流保护作用。
2.2光纤通信接口
  在用户主控系统通信的接口设计上,选择抗干扰能力强的光纤通信,防止控制信号被干扰出现误触发。光纤选用HFBR-1522、HFBR-2522,光纤电路如图3。
  2.3功率放大电路
  选择导通阻抗非常低的mosFET作为开关器件,构成IGBT栅极功率输出电路,如图4,同时,采用多个栅极电阻切换的方式,实现不同条件下对IGBT性能的调整。在IGBT正常开关时,可以通过调整栅极电阻来控制器件的开关速度,达到优化器件效率的目的。在IGBT出现工作异常时(例如短路),可以通过调整栅极电阻来控制器件的工作状态,防止器件损坏达到保护器件的目的。
  2.4检测保护电路
  为防止IGBT器件工作中出现任何异常故障,驱动器需要对IGBT的状态参数进行检测,如果发现异常,驱动器自动采取保护动作,并通知主控器。
  欠压检测:目前各个IGBT厂商推荐IGBT器件工作时的栅极电压为±15V(栅极最大承受电压为±20V),如果IGBT器件在工作中出现低于15V的情况,根据IGBT器件饱和压降VCE与栅极电压的关系(如图5示),随着栅极电压的下降,IGBT饱和压降会增加,造成IGBT器件损耗增加,有可能会损坏器件,所以,必须对驱动器输出栅极的电压进行检测,如果出现欠压开通情况,驱动器要立即进行保护。同时需要注意,IGBT的短路电流与栅极电压成正比,所以当器件开通时栅极出现高于+15V电压,器件如果出现故障会出现比正常工况更大的短路电流,所以驱动器必须确保栅极开通电压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Vce电压检测:Vce电压检测可以为数字控制器提供IGBT器件参数,控制器通过Vce电压可以判断IGBT的工作状态,从而采取对应的策略对IGBT进行不同的控制方式。
  过压保护:在IGBT器件关断过程中,由于母线回路寄生电感的存在,关断电压会产生一个电压过冲尖峰,过冲幅值为△V=Ls*di/dt,如果尖峰电压超过IGBT器件的额定电压,IGBT器件会被击穿,造成器件损坏。
  过压保护电路采用的是TVS管与限流电阻串联的方式,由集电极接入栅极(如图6示),当关断过程中集电极出现超过设定值(设定值小于IGBT额定值)的电压尖峰时,TVS管反向导通,通过限流电阻向栅极注入电流,减慢IGBT关断速度(减小di/dt),从而达到限制电压尖峰的目的。用户根据具体的应用工况,选择适合的TVS管的数量和单个TVS击穿电压参数。
  di/dt检测:(如图示7),IGBT模块内部等效图可以看到,由于IGBT模块内部链接的主电极回路与辅助电极回路之间存在寄生电感,在IGBT模块工作时,主电流IC从主电极流入,经过寄生电感L流出,依据电感感生电压V=-L*di/dt,从公式可以看出,感生电压V值与di/dt值成正比关系,通过检测L上产生的感生电压可以获得主电流Ic的di/dt值。在IGBT模块工作的过程中,如果感生电压高于或低于设定值都认为器件di/dt出现异常状态,需要进行保护,并向主控系统报告出现di/dt故障。

  数字控制器功能
  数字控制器主要完成根据输入信号控制功率放大电路,驱动IGBT器件。同时,根据检测电路的反馈信号判定IGBT器件的工作状态,如果出现异常状况,立即按照设定策略对IGBT器件进行保护。

       4 驱动级测试

  为初步确定驱动级基本功能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利用图8样品板进行测试,测试样品为3300V-1500A IGBT模块,采用通用型双脉冲测试方法,测试波形如图9。
  从上图测试结果可以看出,驱动板可以在测试条件下安全的开通和关断IGBT模块。

  5 改进方向
  本论文提出的数字型IGBT驱动器在过压保护检测上采用的TVS管串联的方式,只可以对IGBT器件关断中di/dt产生的寄生过压有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弊端,如果用户对于过压保护的阈值设定不合理,及系统在运行中会出现较多的过压,或较长时间过压,此时IGBT器件会出现栅极被高压损坏,或本应关断的IGBT被动强行开通,出现上下管短路的状态,损坏上下管IGBT。所以可以加入Vce检测电路,实时检测集电极电压,制定保护策略。

网友A:
驱动电路的作用是将单片机输出的脉冲进行功率放大,以驱动IGBT,保证IGBT的可靠工作

网友B:
高边驱动还是低边驱动

网友C:
驱动器能同时驱动两个igbt吗?

网友D:
IGBT驱动电路如何和IGBT实物进行接线?

网友E:
IGBT驱动电路功能具哪两个功能?

网友F:
mos管或igbt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

网友F:
IGBT驱动电路中栅极电阻Rg怎么计算?

网友G:
IGBT栅极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应该设多少

网友H:
mosfet和igbt的驱动电路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I:
IGBT的驱动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E:
MOS管和IGBT驱动电路是驱动电压还是电流呢?

网友D:
谁明白 互补推挽式IGBT驱动电路原理。

网友F:
igbt驱动电路驱动信号怎么给

网友C:
对IGBT驱动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G:
HCPL-3120只能用于驱动igbt么

网友B:
IGBT驱动 为什么一定要驱动电流

网友J:
IGBT可以替代调压器吗

网友A:
哪些公司生产IGBT驱动器

网友H:
IGBT驱动 如何绕线

网友I:
IGBT通过电流与驱动电流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