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电压倍增和半波电压倍增的比较!

楼主(2020-05-01):
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讨论这两种倍增电路原理的**,多如牛毛;但深入讨论细节的,非常少,所以发个帖子扯一扯!

图a,半波电压倍增电路:

图b,全波电压倍增电路:

楼主:
为简便分析过程,首先给个假设:
假设二极管的电阻是个恒定值,不随偏置而改变。
这个近似,在很大程度是合理的!

两种整流电路的相同点:

负载电阻RL,和二极管电阻Rd,两者之比RL/Rd趋于无穷大,才能得到理论上的电压倍增结果,即输出电压才能是输入电压的2倍。

如果RL/Rd=10,电路就不是倍压效果了,刚好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下面用仿真器,看看上面理论近似计算的结果,逼近程度如何。

理论预测是输出=输入,仿真结果是13V多,只差了不到1V

当两个电阻之比趋于无穷大大时,和理论预测的28V左右也比较接近。

网友A:
涨知识了

网友A:
全波和半波的 纹波 有不同吗  就楼主上面的电路

楼主:
半波倍压电路,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左边是钳位电路,右边是整流滤波。

关于钳位和整流的波形处理,前几天专门详细讨论过了。

网友B(2021-09-15):
换个角度来理解下,电源换成dc,C1换成L,D1换成mosfet。半周波C1储能,半周波V+Vc

网友C:
哪种带载能力好呢,哪种纹波更低些呢?

网友D:
半波倍压跟半波整流一样,,市电只有半周带负载,不同的是,空掉的半周为 倍压电容 所利用。

网友E:
其实两个电路都是半波整流后电压叠加的问题,第一电路的C2需要承受全部输出电压,第二电路的电容器仅承受一半的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两个电路都是半波整流后电压叠加的问题,第一电路的C2需要承受全部输出电压,第二电路的电容器仅承受一 ...

同是 半波整流的叠加,但结果不一样,
方案a,叠了还是半波,电源两半周负荷不对称,
方案b,叠加就成了全波,电源两半周负荷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