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RT-Thread应用创新设计大赛之电动车充电管理系统

楼主(2020-05-01):
国产物联网操作系统,中国“芯”,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庚子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经历了不一样的历史,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毕业这几年做的产都是用的裸机编程,一直没有时间来提升一下,搞搞嵌入式操作系统。RT-Thread做的宣传不错,去年在郑州举办了两场培训会,我参加了一场,感觉很不错,开始学习。最近工作上不是很忙,看到论坛上有这个RT-Thread的应用创新活动,就来参与一把。以前做的东西都是用的st的mcu,想到2019年美国对付华为的手段,考虑到以后能不能也支持一下国产厂商的mcu。于是乎申请了一块儿灵动微电子:MM32L373PS开发板(M3)的开发板。今天刚收到板子,见下图。本着全国产化的思路,这就开始我的RT-Thread的学习+设计之旅。

网友A:
这个板子内存多大?

网友B:
感谢分享,论坛送您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以及论坛给您寄出一份礼品,以示鼓励~ 您继续加油,尽快把帖子更新、继续完善,上传方案文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内存多大?

128K ROM,20KRAM。

楼主:
这几天在忙工作的事,有时间会接着更新,今天拿着板子,搭建了一下开发环境,将资料包里面的程序下到板子上,能运行起来,但是串口1只有输出,无法输入命令,很奇怪,这个软件包不会连最基本的FinSH控制台都没有吧,仔细想想做操作系统的,应该不会,那一定就是MM32L373PS开发板的问题了,找到原理图,仔细看了看,似乎发现问题了,找根USB转串口线,不用板子自带的虚拟串口CDC。将串口线接到串口1的插针上,重新上电,FinSH控制台可以了。于是给电烙铁同上电,找了一个510欧姆的电阻,将开发板上的D1拆下来,把510欧姆的电阻焊上去。再将USB插到开发包上,输入命令,OK了。。。。今天熟悉了这个开发板的电路图,先这样吧。

网友A:
这个板子,跑onenet组件能跑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跑onenet组件能跑起来吗?

还没试。。。

楼主:
考虑了一下板子上D1二极管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排针上的串口1也可以直接用,但是原厂用的二极管型号压降太大了,换成锗管最好,如果换成小电阻,排针上的串口1应该不能直接用了。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跑不起来~

网友B(2020-06-05):
大大,别忘记更新哦!

楼主:
最近被一个工作上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用的合泰的BS8112a-3的触摸芯片,用几天后就死掉了,必须断电重启。我的设备可是最少一个月不会断电的,真是头疼,是选型选错了吗?哎!谁用到这芯片的,给指导一下。。。这个项目有拖了这么多天,真的很抱歉,论坛的小伙伴们都提交作品了,我的才做一点儿,会不会成烂尾功能,真的很难说。今天有时间考虑了一下整体的硬件方案。俗话说有图有真相,先上图。

楼主:
在我的百宝箱中找了,然后呢,就组成了本项目的硬件方案:MM32L373PS开发板(M3)的开发板+继电器板+刷卡板+上网模块(ESP8266)MM32L373PS开发板是论坛上申请的,继电器板是n年前在淘宝上买的,一直也没用,这次派上用场了,上网模块是买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上带的,刷卡板是我自己话的哦,不过也是n年前的作品了。就这样,资源应该差不多了。RT-Thread熟悉的也差不多了,该练上一下吧,看看使用情况喽。

楼主:
总感觉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哦,没有电源,需要一个给各种板子供电的电源,5V的就好,在我百宝箱中一阵翻腾,没有找到,怎么办呢,用手机充电器吧总算是凑齐了。

楼主:
今天把软件框架简单的想了想,写了个文档记录下来。

楼主(2020-07-08):
项目做不下去了,RT-Thread对MM32l373的BSP包支持太少了,项目中要用到SPI,可是BSP不支持,我该怎么办呢,自己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做不下去了,RT-Thread对MM32l373的BSP包支持太少了,项目中要用到SPI,可是BSP不支持,我该怎么办呢, ...

在微信群里帮你红包问了一下,看看能解决么?如果还是不行,欢迎到群里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微信群里帮你红包问了一下,看看能解决么?如果还是不行,欢迎到群里来问一下
...

谢谢你啊!

楼主:
演示图片

楼主:
抽出一天时间把这任务给完结了,做的很简单,实现了刷卡和继电器控制。附加也完善了一下,算交个作业吧,后面有时间会继续做下去,方案会有变动,mm32l373的bsp支持太少了,本人对这个芯片也不太熟悉,做起来比较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