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生产管理的问题

楼主(2020-05-01):
先介结一下情况,本产品有三种规格,250A/160A/100A,三种规格用同一块线路板,只是板子上面几个电阻阻值不同。
测试发现100A的产品有质量问题,而另外两种不会,经过技术部改进,重新设计了一个新板子,新板子三种规格都合格。

    但问题来了,因前期老版本公司采购了一大批空的线路板,还没有用掉,所以经研究决定,这个老的板子用在250A/160A这两
个地方,新做一批新的规格,专用于100A的产品上,等老的板子用完以后,再全部用新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板子上面打上版本号,分别为V1.0与V2.0,以示区别。通知了生产部门与仓库,让他们加以注意。

    由于此产品量不是很大,估计在半年内会有这种新老交替的情况存大。前几天,老板到仓库了,发现仓库保管员把新的板子放在
仓库的一角,不敢入库,原因是怕搞混了,因为线路板上打的这个版本号他们看不懂,可能是保管员不懂电子,不会去看线路板上的内容,只看线路板的外形,
因为外形相同,就有可能搞混了。

     老板有点不爽,让我解决这个现象,我也理解决老板与仓库保管员的难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是个小公司,
我是这个公司里唯二的懂电子的人,我是工程师,车间里还有一个修线板的,所以不能要求仓库保管员也懂电子。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兄弟,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这种新老交替的情况,当然是小公司的做法。

网友A:
只看外形?则没办法了,可能只能锯掉一个拐角啦
另外奇怪的是,管理员为什么要看懂版本号?不需要啊,他只要能区分就行,比如你们给板子定个型号001、002……,需要001就去库房领001就行,保证他不会给你002就行呗
管理这么混乱吗?这么基本的是事情居然成了“问题”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方法,把新老两块线路板搞成两个编号,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得列两个清单,这样子同一个产品就有两个清单,车间主任不高兴了,他们认为麻烦。
好像我觉得在我们技术人员眼里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好像很复杂。。。

网友B:
在单位干 还是以领导意见为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方法,把新老两块线路板搞成两个编号,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得列两个清单,这样子同一个产品就 ...

纯粹的管理问题,你可以问问车间主任,是识别板子麻烦还是批量出了问题麻烦,批量出了问题老板会怎么样?

网友D:
把裤管拉出去毙了,这种东西,入库有个入库编号,是裤管自己手写的(有标签打印机也可打印),那个就是区别物料的标记,琢磨一下吧

网友E:
用不同颜色的标签,贴在板子上,一眼就能看出区别,就不会搞混了

网友F:
“你是这个公司里唯二的懂电子的人”,那你们公司有没有懂物流仓储的人?物流仓储问题要靠电子工程师解决?

“同一个产品就有两个清单,车间主任不高兴了,他们认为麻烦”,

要知道,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是用同一个物料编号,才会出大问题的,所以你搞两套清单的思路才是对的,

你想想,世界上那么多公司生产那么多产品,肯定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难道他们的车间主任都不高兴?

网友G:
必须做两个清单表, 一个清单表给250A/160A的, 电路板用V1.0.
另一个清单表给100A的, 电路板是V2.0的,
以后V1.0的电路板用完了,再切换到第二个清单表.否则很容易搞混.
电子工程师经常需要区分不同硬件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方法,把新老两块线路板搞成两个编号,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得列两个清单,这样子同一个产品就 ...

不应该只有两个清单,不同电流的虽然PCB一样,但材料也不一样啊,应该有好几个清单。
那你们现在不同电流的怎么区分?
客户那边维修怎么处理?总得要区分开吧。

网友H:
   改个型号别, 100A叫  T-100A, 并且丝印做得很大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裤管拉出去毙了,这种东西,入库有个入库编号,是裤管自己手写的(有标签打印机也可打印),那个就是区别 ...

我在想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空的PCB板,入库编号,新的版本与老的版本是同一个呢?那还是编两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同颜色的标签,贴在板子上,一眼就能看出区别,就不会搞混了

这个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只有两个清单,不同电流的虽然PCB一样,但材料也不一样啊,应该有好几个清单。
那你们现在不同电流 ...

不同电流,我是同一份清单的,只是在里面注明了不同电流有个电阻的阻值不同而已。
现在新改进的产品,增加了好几个电子元器件,肯定是重新列一份清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个型号别, 100A叫  T-100A, 并且丝印做得很大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的

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把老的250/160的产品,搞个过渡型号,重新命名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空的PCB板,入库编号,新的版本与老的版本是同一个呢?那还是编两个好呢?? ...

裤管编号,前面是物料,后面编号是日期,先进先发,要后进发的责任人签字

网友I:
那你们的电阻是不是阻值不一样, 要求采购购买的封装都不能一样? 毛病

网友J:
我好奇的问一下,你没有多个清单,如生产3个规格的产立

给老板一巴掌,让他找仓库的解决, 这是仓库的基本职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好奇的问一下,你没有多个清单,如生产3个规格的产立

给老板一巴掌,让他找仓库的 ...

不能同意啊,
研发把不同器件但是同一种PCB的模件不做区分,库房冒着生命危险愿意接收,你就应该很高兴了才对。
我个人认为是源头没有搞好的问题。

楼主: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让几位兄弟误会了。
现在的情况是: 三种规格,250A/160A/100A,三份清单,三份清单的区别是里面有几个电阻阻值不同。

本来是清楚的,但现在对产品做出了改进,修改了PCB板,增加了几个元器件,重新列了三份清单。

现在问题来了,老的PCB板怎么办,不能扔掉,要用掉,可以用在250A与160A上,不影响性能。

这个问题以前也出现过,仓管的做法是,把老的PCB板堆在一边,按新的版本采购,一直用新的,这样子结果相当于把老的PCB板给报废了。

他们怕搞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让几位兄弟误会了。
现在的情况是: 三种规格,250A/160A/100A,三份清单,三份清单的 ...

      重新打板当然要改丝印型号,你新打的板子就叫T-100A 就行,100A的BOM表只出现T-100A,不要出现旧款PCB, 250A和160A BOM表只出现旧款XXX,等用完了旧款就更新BOM表,改成T-100A
      其实就是一个BOM表更新的问题

网友E:
我打样的板子,交给车间去焊接,都不用给清单,车间知道怎么焊。
因为我把每个元器件规格型号直接印在板子上了。

网友:
我们都是仓库自己搞定,一样不懂电子的。这个只能说你们库管不想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让几位兄弟误会了。
现在的情况是: 三种规格,250A/160A/100A,三份清单,三份清单的 ...

哪就修改 100A  的清单   使用新板的 ID 编码   ,让仓库自己写个标记区分, 在通知车间,领料要加强核对 PCB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