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串口通讯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
以前两端单片机采用485通讯,传输距离大概200米,预埋的电缆里面没有双绞线,用普通单线代替。机器不开动的时候通讯正常,开动之后通讯经常失效。现在将单片机的串口采用下图电路连接,这个电路已经在外面测试过,经过普通线缆进行通讯没有问题,现场还没有测试。有没有大神可以分析一下,这种通讯电路和普通线缆(不用双绞线)传输的485通讯方式相比,抗干扰能力有提高吗?

楼主(2020-05-01):
引用 网友A:
你管这堆破烂叫485?

我没有说电路图中的通讯方式是485

网友B:
   你就不会买专用工业485线材?? 如果都没有,那没啥好讨论的,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买专用工业485线材?? 如果都没有,那没啥好讨论的,没救

要用现场已经埋好的线缆,要换线缆工程量太大,修的房子都要拆了

网友C:
预埋的线如果有四条或更多,即使没有使用双绞线,200米,普通的 RS485 驱动芯片没有大问题,波特率降下来就可以,做好防雷等措施。两头最好共地。
曾经使用电力 110KV 线路的导引电缆作为 485 线路, 1400米,1200bps,运行两年,客户没有反映任何问题 (两年后线路整体改造,换了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埋的线如果有四条或更多,即使没有使用双绞线,200米,普通的 RS485 驱动芯片没有大问题,波特率降下来就 ...

之前就是用3072之类的芯片驱动,机器不开动的时候通讯是没有问题,机器一开动就经常失效。
用电力载波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只是有一端空间比较小,放不下载波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用3072之类的芯片驱动,机器不开动的时候通讯是没有问题,机器一开动就经常失效。
用电力载波方 ...

把两边用 3072 的局部电路图 含参数 全部放出来看看。
  你一楼的用光耦直接驱动,肯定不是办法,驱动能力太差了, 别说 200 米,一米远大概都够呛。
    要相信 485 驱动芯片的能力,毕竟 RS485 规范的距离是 1200 码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UART通讯,一般UART通讯2,3米也没啥问题.
485就用普通电线,几百米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边用 3072 的局部电路图 含参数 全部放出来看看。
  你一楼的用光耦直接驱动,肯定不是办法,驱动能 ...

3072的电路很简单,就是1个120欧的电阻。
3072的485电路在外面机器不启动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机器一启动干扰比较大,会引起通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UART通讯,一般UART通讯2,3米也没啥问题.
485就用普通电线,几百米应该没问题啊. ...

普通电缆通讯是没有问题,只是现场有个机器干扰大,机器不开的时候,用普通线传485是没有问题的。机器一开,通讯就经常出问题了

网友E:
楼主,我怎么感觉你的实际上没有隔离,gnd要分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72的电路很简单,就是1个120欧的电阻。
3072的485电路在外面机器不启动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机器一启动干 ...

什么机器,伺服电机吗?我们用485通讯控制大功率变频电机,也没什么问题啊.

不是你那么解决的,两个方面去处理,1:最远的一个用120欧姆负载(全部都加电阻,带载是问题),2:只要有80%的成功率,软件上去做容错和重发

网友F:
事前不做规划,事后去补救,工作量当然大咯,要抗干扰当然用光纤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换线,就只能通过调低波特率来挽救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B:
    解决方法:1 增加收发端的驱动能力,找找有没有专用的驱动增强IC
      2降低传输波特率,能降多低就降多低
      3增加CRC验证,并且进行多次重复发送,数据多次一致才确认成功

网友G:
根据楼主的说明,是现场机器的干扰太大,导致了以前的电路不能用,出现了问题。可以从下面两点加强
1.增加屏蔽线
2.增加驱动能力
3.降低传输速度
4.增加软件的纠错能力
如果实时的看看过去的数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