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级运放密勒补偿的零极点问题

楼主(2020-05-02):
通常在书上看到的都是:密勒补偿引入的零点与非主极点重合,为什么不是与主极点重合抵消呢?这样做有什么弊端呢?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米勒补偿是分离主次极点,提升相位裕度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简单说是该零点量级不和主极点一个档次,只好“试图”去抵消次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