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50 不同抽取比采样结果相差很大

楼主(2020-05-02):
大家好
C8051F350 不同抽取比采样结果相差很大,不是几个数值的跳动,可能达到几百差异,
比如传感器输入确定不变,
一个抽取比下采样为10000,另外一个抽取比采样为10200,
是我的代码或者配置问题,还是就是如此?
谢谢大家!

网友A:
抽取比是什么意思? sample rate吗? 好像叫采样率啊。你是台湾同胞吗?
你采样率太高了,采保(sample and hold)电容上的电压和负载驱动能力不匹配。

楼主:
不过这是的∑-△型ADC,不同抽取比和采样精度有关,抽取比越大,采样越慢,精度越高。
我设想根据精度、速度选择一个恰当抽取比,
现在发现不同抽取比导致采样值有不小的偏差,这和我理解的只是精度、速度不同有偏差,需要搞明白。
另外我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抽器比虽然和采样率有关系,但不同,谢!

网友A:
只用过SAR型的ADC。不懂这个术语,抽取比的英文是什么? ADC里面有电容吗?你在循环采样吗?

网友B:
∑-△型ADC的建立时间通常要比稳定后能支持的采样间隔长得多,如果有切换,需要保证切换后满足建立时间

楼主:
谢,我来测试@shcnxjy.

网友C:
正常的,是这样的,
想快就舍弃精度,想要精度就快不了

楼主(点评):
这里似乎不是精度问题,是测量偏差问题。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偏差需要通过校准来解决

楼主(点评):
是的,我也发现了, 谢了!

楼主:
没校准,内部校准后,采样值基本符合计算了,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