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没有定时器1 坑到我了

楼主(2020-05-02):
最近 帮客户修改一个BIN文件程序

在研究STC15W408AS 想用它做串口,用定时器1,死活测试不成功

居然没有定时器1

折腾了我一下午使用定时器1就是没有反应,使用定时器2就OK,没想到这一个大坑。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的,我用的是stc15w404as,不过后来复制粘贴它的例程。懒得折腾了。

网友B:
同样吃过这个亏。

网友C:
我好像也是吃过这个亏,另外,他的AD部分也要特别注意,数据手册AD 部分也要仔细阅读。好像有个地方特别注意,忘记是哪里了

网友D:
居然是这个样子,我正在调一个东西,我说怎么定时器1怎么弄都没反应。

网友E:
我觉得最大问题是ISP功能用一阵不行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我用STC8F2K08S2也是被它的定时器0搞死3天差点人都挂了。它的定时器0只能用12T模式才正确,用1T模式就差得三万八千里,不用逻辑分析仪都查不到此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STC8F2K08S2也是被它的定时器0搞死3天差点人都挂了。它的定时器0只能用12T模式才正确,用1T模式就差得 ...

这么夸张? 具体是什么原因? 时钟问题还是 某些步骤的操作不能太快?

网友H:
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好芯片后,有个重要说明,里面有提示,我最近也是被这个坑到了

楼主:
建议STC官方 一个芯片弄一个头文件,这样使用TH1 报错,再到头文件一看说明就明白了
21IC  晚上 无法回复吗?

网友I(2021-09-12):
苦调一上午    没效果   发现没有定时器1

网友J:
难道是这个单片机几毛钱一个?这么诱人么?

网友K:
不看手册,还怪别人

网友L(2022-02-04):
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M(2022-04-21):
您是大意了,这个下载程序选好芯片之后stc-isp就已经提示了没有定时器1